14串锂电池充满电有58V,可是电机驱动50V就会过压保护

楼主(2014-08-12):
RT?我该怎么办呢?如何把锂电池输出降到50V以内(驱动20A大负载)

网友:
串10到12节就可以了

楼主:
锂电和驱动都是成品,拆着不好拆啊
想问下有没有外部补救的方法

网友A:
控制器 应该是48V 的, 所以楼主 电池不配套,肯定不行的。  要另想办法

网友B:
加芯片,做到高低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芯片,做到高低通吃。

请教下可以加什么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 应该是48V 的, 所以楼主 电池不配套,肯定不行的。  要另想办法

对,控制器是48V的,电池也是额定48V的,大概放电到80%就48V了。
锂电池充满电电压会高很多,之后才会有有一个平台区。现在不知道怎么把刚开始的电压限制在50V以内了

网友:
改电机驱动板

网友:
你这套系统是在什么上用的?

网友:
不可能啊,一般的48v电动车下限42 ,上限56v啊 ,48 v的蓄电池充电终止为54.6左右,50v你那车怎么用?

网友:
什么产品对电压要求这么严格?

网友:
就是哈,48v驱动系统,电压肯定不止50v啦,拆开看下内部电路

网友:
修改电动车驱动板是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