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位地址指针 读内存奇地址错误

楼主(2014-08-12):
我在用lpc1788 用一个结构体指针去读一个数据缓冲区时,遇到一下问题。
先上代码,此代码用c-free编译通过在pc机上运行,遇到同样的错误。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fndef UINT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endif
#ifndef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
#endif

UINT8 buf[100];

typedef struct kUSB{
           UINT8  bLength;
        UINT16 bcdHID;
        UINT8  bCountryCode;
        UINT8  bNumDescriptors;
        UINT16  bDescriptType;
        UINT8 wDescriptorLength;
}USB2;

#define HID_Dev1  ((USB2*)buf)

int main()
{
        char ss[100];
        UINT8 kk;
        unsigned char com[8];
        int i;

        for(i=0;i<90;i++)
                buf = i;
        printf("%X\n", HID_Dev1->bLength);
        printf("%X\n", HID_Dev1->bcdHID);
}

1.先将buf赋值,buf[0] =0,  buf[1] = 1, buf[2]=2;
2.在输出HID_Dev1->bLength时 为0,没有问题。
   但是在输出HID_Dev1->bcdHID时,按说应该是0x0201, 但是实际输出的是0x0302
   如果将bcdHID定义为32位,则输出0x07060504
   都是按偶地址输出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解决方法,请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这是结构体对齐问题,结构体里面的数据并不是你所想象的一个挨一个没有缝隙的。
一般最长数据是16位的话就两字节对齐,32位的话就4字节对齐。一般按最长数据类型对齐,除非你手动指定对齐字节数。

网友B:
如楼上说,加上 packed  试试
typedef packed struct kUSB{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结构体对齐问题,结构体里面的数据并不是你所想象的一个挨一个没有缝隙的。
一般最长数据是16位的话就 ...

这样就比较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楼上说,加上 packed  试试
typedef packed struct kUSB{
}

按你那种写法编译错误,我百度了下这样写就没问题了,结果也是正确的。

#pragma pack(push,1)
typedef  struct kUSB{
    UINT8  bLength;
        UINT8  bCountryCode;
        UINT16 bcdHID;
        UINT8  bNumDescriptors;
        UINT16  bDescriptType;
        UINT8 wDescriptorLength;
}USB2;
#pragma pack(pop)

谢谢大神,解决了我一个大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那种写法编译错误,我百度了下这样写就没问题了,结果也是正确的。

#pragma pack(push,1)

不好意思应该是typedef __packed struct

网友:
以前的写法是直接在前面加:
#pragma pack(1)         ->1字节对齐

恢复是:
#pragma 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