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接收机的灵敏度检测

楼主(2014-08-12):
做了CC1120无线模块,然后想测试一下模块的接收灵敏度,我的方法是的主要指导理论,我不管发射机发射的功率是多大,当然前提是接收机能接收的功率,我调整接收机与发射机的距离(把他俩的天线也去掉,这样发送信号与接收信号都很弱),接收机跟上位机连接,查看误码包数,就知道灵敏度了,可是我们老大说,那是射频芯片的灵敏度,不是我模块的灵敏度,我非常的不理解!!如果那是射频芯片的灵敏度,CC1120的灵敏度是-120dBMm,而接收机在接收信号强度为-111dBm的时候,误码率或者丢包已经很高,超过20%了,各位大侠,你们对灵敏度的检测意见是什么呢?

网友A:
你老大是对的,

另外据说无线发射电路去掉天线容易烧功放的,你的电路功率小可能没事,

大功率的就不好说了,作为电工要有这个意识。

网友:
芯片的灵敏度是一个理想的指标,但成品很难100%实现

网友B:
高大上的似乎是使用高端的矢量信号发生器?

我自己的土办法是:一个发射部分,输出功率基本恒定,接一个可调的衰减器,到待测设备。
如:发射是-20dbm       衰减器是70, 若接收正常,则此时待测设备可以接收-90db的信号。
逐步增大衰减量,到您定义的误码率的情况,这个时候发射的+衰减量,就可以大约为待测设备的接收灵敏度了。
虽然慢,但便宜。

网友:
The sensitivity of chip is different with module because  of  series factors such as ANT/baud rate/verification, usually the sensitivity of chip is good than module cause they tested  the chip in perfect condi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大上的似乎是使用高端的矢量信号发生器?

我自己的土办法是:一个发射部分,输出功率基本恒定,接一个可 ...

我也很认可这种做法,而且按照我们公司的 条件,这个也是最可行的,可是我们的衰减器坏了,很郁闷!所以我想,既然都是在减弱发射机的发射功率,以接收机的误包率来衡量灵敏度,我觉得我的做法也是可行的,看了官方的检测资料,跟您提出的方法非常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老大是对的,

另外据说无线发射电路去掉天线容易烧功放的,你的电路功率小可能没事,

谢谢您的提醒,很受教!因为我本人在学校不是搞无线通讯的,而毕业后一开始就接触这个无线通讯,也是慢慢学习慢慢体会了!! ,我查看了官方的检测方式,也是把发射机的天线去掉,街上衰减器,这样就不会导致芯片烧了吧?

网友:
衰减器应该等效于一个天线,应该不会烧了吧。

网友C:
应该用衰减器来测的,你这么测就是CC1200读出来的接收功率,是芯片的接收灵敏度,不是模块的。测模块要测接收口的。ETRS上查查测接收灵敏度方法,没有固定衰可以考虑拆个压控衰什么的。

网友D:
去年的时候也用MSP430+CC1120做了一款透传模块,模块的灵敏度 -117dbm@1.2Kbps-112dbm@9.6Kbps,功率16.5dbm。
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发射和接收分别放在两个屏蔽箱内,中间加可调衰减器用射频线连接两个屏蔽箱,发射端发送一定数量的数据,统计接收端接收到的数据,计算丢包率,丢包率在1%以内时的发射功率减去链路总衰减,便得到模块的实际灵敏度。

楼主(2014-10-16):
引用 网友C:
应该用衰减器来测的,你这么测就是CC1200读出来的接收功率,是芯片的接收灵敏度,不是模块的。测模块要测接 ...

谢谢,现在我明白了,当时还和我老大争执了一下,不过还是按照他说的放来来实施了

网友E:
首先得整明白,灵敏度的定义。比如802.11b定义误码率到8%的那个功率为灵敏度,802.11g定义误码10%的那个功率为灵敏度。其次,你的源需要是很标准的仪器,你不能自己随便拿一个板子就当作你的信号源。还有,这玩意只能传导测量,就是使用同轴电缆将信号加载到天线输入口,而且接地方式要牢靠。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原来是可以这样测试的,要买衰减器来试试

楼主(2014-12-18):
引用 网友E:
首先得整明白,灵敏度的定义。比如802.11b定义误码率到8%的那个功率为灵敏度,802.11g定义误码10%的那个功 ...

受教很多

网友F:
去掉天线直接测量不可取,存在阻抗匹配和谐振点的误差,满足阻抗匹配和谐振的情况下衰减测量方法才对

网友:
留个印 ,下次参考这个做测试。

网友(2017-03-09):
引用 网友F:
去掉天线直接测量不可取,存在阻抗匹配和谐振点的误差,满足阻抗匹配和谐振的情况下衰减测量方法才对 ...

说的这个太对了,整机测试的话,必须要考虑到天线匹配情况。
要是模块测试,可以参照楼上说的方法,增加衰减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年的时候也用MSP430+CC1120做了一款透传模块,模块的灵敏度  , ,功率16.5dbm。
我们的测试方法是:发 ...

能否推荐具体的型号的可调整的衰减器吗?
可以买到的,或是方法自制?好像自制出来,比做好一个模块还要麻烦吧。

网友:
受教,通过衰减器模拟了真实长距离的衰落

网友(2018-03-31):
引用 网友B:
高大上的似乎是使用高端的矢量信号发生器?

我自己的土办法是:一个发射部分,输出功率基本恒定,接一个可 ...

又学到一个技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