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低功耗的智能传感器,对低功耗这块有些疑问

楼主(2014-08-12):
最近要设计一个低功耗的智能传感器:用PIC16LF1705+433模块+传感器,电源用12V电池或9V叠层电池,电路最大电流估计也就20mA,最小不到1mA. 目前设计至少2个月不换电池

降压选LDO还是开关电源?(求推荐型号),
单片机电源选+3.3V还是+2.5V?
还有单片机用片内震荡器还是用外置晶振功耗更低?

网友:
开关芯片效率肯定高LDO很多很多。

网友:
你这个就不应该用高电压的电池,降压无论怎么降都有损耗。
低压电池+LDO是一般思路,因为开关电源一般静态电流比LDO大。

网友:
这么高到这么低,电流再小,在LDO上的功耗也比系统功耗大很多,必须开关电源

网友:
为啥使用这么高电压的电池?锂电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