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并行编译

楼主(2014-08-12):
IAR编译一个工程是一个一个文件的串行编译,如何进行并行编译以提高速度?
Tks.

网友:
IAR原生貌似不支持,在命令行下调用IarBuild.exe看可选参数就知道

考虑自己写makefile或者用其他工具还是可以实现的。具体可以参考rt-thread是怎么使用Scons(Scons支持并行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