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一下keil内对内存位置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4-08-12):
目前使用M051的EBI功能EBI使用16位宽度
目前初始化已经完成
但是写入数值使用*(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60000000) = Temp;
这个指令 发现WR引脚会HI LO两次
(假设Temp = 0x55AA 第一次LO AD0-AD15 = 0x55AA 第二次LO 为0x0000)
原因应该是这一行指令将Temp一次写入32位的资料(等于是0x60000000-0x60000003)被赋值Temp
不过我希望执行一次指令WR引脚动作一次就好请问程式要如何修改
才会把TEMP正确的送出呢

网友:
*(volatile uint16_t *) (0x60000000) = 0x55AA;

楼主:
恩  可以用了  谢谢   请问uint16_t 和unsigned int 的差异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可以用了  谢谢   请问uint16_t 和unsigned int 的差异是?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_t;
typedef unsigned short     int uint16_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32_t;
typedef unsigned       __int64 uint64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