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多功能调试助手】:串口、摄像头、虚拟示波器、GS...

楼主(2014-08-12):
炎炎夏日,来一款爽歪歪的调试工具!!!

这是一款专为飞思卡尔开发板而配套的调试工具,同时集成了一些常用的调试功能,目前集成了 串口调试助手摄像头调试助手线性CCD调试助手虚拟示波器GSM调试助手GPS定位系统网络调试助手(TCP服务器、TCP客户端、UDP)等调试功能。

一个工具,同时满足你的多个愿望。

多功能调试助手V1.0 下载地址:

配套简单的使用教程

串口功能支持热拔插,非常稳定!!!(市场上绝大部分的串口助手都不支持热拔插的)
串口调试助手界面。

支持多项发送,适合调试参数时,多个数据分别发送,不需要老是重复写数据。

文件发送,可以把数据放到文件里,然后再用文件发送功能,把数据发送出去

摄像头调试助手,支持 彩色摄像头、灰度摄像头、二值化摄像头。下面是鹰眼二值化摄像头的采集显示:

线性CCD调试助手,支持1到2个线性CCD,支持轨迹记录。可在线分析二值化阈值。

虚拟示波器,调直立的时候经常用。串口支持热拔插的,十分稳定,完全秒杀:Serial_Digital_Scope 。
支持多种数据类型,多达8个通道。

GSM调试助手,学GSM的利器。
把GSM模块接入电脑,就可以通过这GSM调试助手来调试GSM模块。搞透了GSM模块的特性,再来移植到单片机上。
常见的功能已经集成进去,学起来,容易多了。
带编码转换功能,发送中文就非常简单了

GPS定位系统
把GPS模块的信息发送到上位机,就可以定位到相应的地方。通过卫星地图可以判断定位是否准确。

网络调试助手
包括TCP服务器、TCP客户端、UDP 多种功能,

下载地址在开头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你好。能不能提供一个 虚拟示波器基于野火的例子。

里面有说明书,说明书里有命令说明的。

例如这里是 陀螺仪和加速度模块的代码。
用了 5个通道,所以上位机需要配置通道数为5。然后配置数据类型为 uint8_t

#define XOUT    ADC1_DM0
#define YOUT    ADC0_SE16
#define ZOUT    ADC0_SE17

#define Gyro1   ADC1_SE16
//#define Gyro2   ADC1_DP0
#define Ang     ADC0_SE18

void vcan_sendware(uint8 *wareaddr, uint32 waresize);

/*!
*  @brief      main函数
*  @since      v5.1
*  @note       野火 ADC 实验
*/
void main()
{
    uint8 var[5];

    gpio_init(PTA4,GPO,1);

    adc_init(XOUT);
    adc_init(YOUT);
    adc_init(ZOUT);
    //adc_init(Gyro2);         //角加速度  Angular2
    adc_init(Gyro1);         //角加速度  Angular1
    adc_init(Ang);

    while(1)
    {
        var[0] = adc_once   (XOUT, ADC_8bit);
        var[1] = adc_once   (YOUT, ADC_8bit);
        var[2] = adc_once   (ZOUT, ADC_8bit);
        //var[3] = adc_once   (Gyro2, ADC_8bit);
        var[3] = adc_once   (Gyro1, ADC_8bit);
        var[4] = adc_once   (Ang, ADC_8bit);

        vcan_sendware((uint8_t *)var, sizeof(var));
        DELAY_MS(10);

    }
}

//发送图像到上位机显示
//不同的上位机,不同的命令
void vcan_sendware(uint8 *wareaddr, uint32 waresize)
{
#define CMD_WARE     3
    uint8 cmdf[2] = {CMD_WARE, ~CMD_WARE};    //yy_摄像头串口调试 使用的命令
    uint8 cmdr[2] = {~CMD_WARE, CMD_WARE};    //yy_摄像头串口调试 使用的命令

    uart_putbuff(FIRE_PORT, cmdf, sizeof(cmdf));    //先发送命令

    uart_putbuff(FIRE_PORT, wareaddr, waresize); //再发送图像

    uart_putbuff(FIRE_PORT, cmdr, sizeof(cmdr));    //先发送命令
}

网友B:
楼主这款小助手,看着很强大啊,感谢分享到论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款小助手,看着很强大啊,感谢分享到论坛来。

版主的回复速度杠杠的!
配套开发板的,先把工具发上来,大家找找bug。

网友C:
这个看着很厉害的样子啊!
这个调试助手不能说是给飞思卡尔准备的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看着很厉害的样子啊!
这个调试助手不能说是给飞思卡尔准备的吧,哈哈。 ...

都是通用的啊,只不过我们是配套我们的飞思卡尔开发板,所以加上给飞思卡尔开发板准备

网友C:
引用 楼主:
都是通用的啊,只不过我们是配套我们的飞思卡尔开发板,所以加上给飞思卡尔开发板准备  ...

那你们是配套飞思卡尔官方的开发板还是你们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们是配套飞思卡尔官方的开发板还是你们自己做的?

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是野火的K60/KL26开发板。我们是原先野火的飞思卡尔团队,现在独立出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是野火的K60/KL26开发板。我们是原先野火的飞思卡尔团队,现在独立出来了  ...

恩,很不错的样子,那你们的板子相对于与野火的那个有改进么?

网友:
神器,必须收藏!

网友:
赞一个  很厉害的感觉

网友:
我去,不明觉厉啊!

网友:
很强大啊,感谢分享

网友:
看上去很强大

网友D:
可以告诉一下热拔插usb串口怎么实现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很不错的样子,那你们的板子相对于与野火的那个有改进么?

就是原先野火的板子,原先就预留好接口,后续增加以太网、GSM、GPS等模块。
最近搞着教程资料升级,先发布一下新的工具。

网友E:
虚拟示波器这个功能好。

网友F:
好强大的说...收下了,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虚拟示波器这个功能好。

原先那款虚拟示波器,老是出错,限定波特率,限定COM口。
这款数据类型可选,波形数目可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强大的说...收下了,谢谢楼主

后续还有精彩例程接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告诉一下热拔插usb串口怎么实现的不?

定时扫描有可用的COM口即可。

网友A:
楼主 你好。能不能提供一个 虚拟示波器基于野火的例子。

网友G:
功能很强大,而且没有广告!
示波器里 双字节数据高字节在前还是低字节在前?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强大的一塌糊涂!!

网友:
感谢!我下载了,常用串口。

网友H:
LZ啊 NORTO报病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功能很强大,而且没有广告!
示波器里 双字节数据高字节在前还是低字节在前? ...

最常见的小端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啊 NORTO报病毒啊。

不会吧,用的都是QT库里函数。
绝对不含病毒的

网友I:
难道是我电脑问题,打开比较卡

网友:
这个东西功能够强大,谢谢楼主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不会吧,用的都是QT库里函数。
绝对不含病毒的

把DLL还有 EXE都删除了,我放行了下。

网友:
叼炸天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我电脑问题,打开比较卡

第一次运行卡,还是后续打开也卡吗?

网友J:
功能是挺多  很牛的样子  有机会一定要试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DLL还有 EXE都删除了,我放行了下。

除了exe文件和pdf,其他的都是 QT库文件(QT编译器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把DLL还有 EXE都删除了,我放行了下。

这边用卡巴和金山毒霸,都没报毒哦

网友:
这个很牛叉啊,顶是必须的

网友:
你好,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

网友K:
这么强大的合集,不用不行啊,另外,那个tcp工具是怎么用?

网友L:
好东西,希望也能支持其它开发板戓者方便移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时扫描有可用的COM口即可。

我还以为使用的时候热拔插串口不死机呢
USB串口读写的时候被拔插就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使用的时候热拔插串口不死机呢
USB串口读写的时候被拔插就死掉了 ...

USB串口读写过程中拔掉,不会死机的啊。
我这边用几台电脑测试过,都没出现死机问题。
你用的是 PL2303?这款的驱动很差的,很容易蓝屏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东西,希望也能支持其它开发板戓者方便移植

本身也很容易移植到其他开发板上,我们的命令是很简单易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么强大的合集,不用不行啊,另外,那个tcp工具是怎么用?

如果是 TCP 服务器,那么你配置好端口,直接点击监听就好。有客户端链接到服务器时,会有提示的,底部连接对象里也会有客户端的IP和端口。

如果是 TCP 客户端,配置服务器的IP地址和端口,然后连接即可。

我的调试助手里已经带了 TCP服务器和TCP客户端,你只需要先开启服务器,然后再到客户端里连接到服务器,然后就可以发送消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功能是挺多  很牛的样子  有机会一定要试用下

多谢捧场

网友:
GSM调试助手,调试GSM模块很方便的说。。。

网友M:
好顶赞!这东西 非常好啊!

网友N:
怎么这样慢慢的,运行很不顺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好顶赞!这东西 非常好啊!

用过,有什么意见,记得提出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怎么这样慢慢的,运行很不顺

是第一次启动慢吧?还是一直都很慢?很卡?

楼主:
引用 网友N:
怎么这样慢慢的,运行很不顺

因为加载的库比较多,所以第一次运行会慢一点,但后续的运行应该不慢的。

测试过 115200 全速大数据接收,是挺稳定的。常用的几款软件都卡死,这款软件还可以稳定运行。

网友:
好强大的工具,收下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难道是我电脑问题,打开比较卡

估计是系统原因 我的XP就比较卡 win7好像还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USB串口读写过程中拔掉,不会死机的啊。
我这边用几台电脑测试过,都没出现死机问题。
你用的是 PL2303? ...

看来你用的使用同步读写方式,没有用异步读写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第一次启动慢吧?还是一直都很慢?很卡?

反正我的是一直很卡很卡 内存占用巨大 而且CPU使用一直1% 硬盘转动加速明显

网友:
这个必须下载,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O:
反正我的是一直很卡很卡 内存占用巨大 而且CPU使用一直1% 硬盘转动加速明显 ...

是什么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用的使用同步读写方式,没有用异步读写

是异步的,定时扫描接收到的数据。
你是在什么平台下觉得卡?

网友:
看中虚拟示波器功能,要是可以可以出相关工具,或者开源相关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 TCP 服务器,那么你配置好端口,直接点击监听就好。有客户端链接到服务器时,会有提示的,底部连 ...

听完介绍,感觉好强大的样子诶
监听之类的太方便了

另外可以问一下这个是你自己编写的吗?

网友:
可以放出串口部分代码吗?

网友:
哇塞,功能太强大了。

网友:
功能如此强大!

网友:
甘强大,下来试试

网友:
这么强大啊  必须收藏

网友:
下载来试试,多谢楼主.

网友I:
引用 楼主:
第一次运行卡,还是后续打开也卡吗?

XP系统,点击切换功能页有1S左右的延迟

网友:
试了一下,实确操作反应很慢.

网友P:
摄像头也是通过串口传数据的吗,那就是说只能用串口摄像头了,USB摄像头能用吗

网友:
这个很强大,一定要顶,谢谢分亨。

楼主:
引用 网友P:
摄像头也是通过串口传数据的吗,那就是说只能用串口摄像头了,USB摄像头能用吗 ...

是串口摄像头,USB的不行哦。

网友:
看着好吊的赶脚

楼主:
引用 网友I:
XP系统,点击切换功能页有1S左右的延迟

没测过XP系统,o(︶︿︶)o 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串口摄像头,USB的不行哦。

明白,谢谢要是能做USB的就更牛X了…………

网友:
看起来强大无比,下下来试试

网友:
功能强大,下载来试试,多谢楼主.

网友:
好强大呀                下载下来

网友:
我在楼上几贴回复过 xp不行 win7可以!

网友:
很强大啊,暂时用不上,帮顶了。

网友:
牛X!徘徊在牛A和牛C间啊!

网友Q:
运行该软件,软件很卡。I3CPU,4G内存都卡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这货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运行该软件,软件很卡。I3CPU,4G内存都卡

是XP 系统吗?XP系统,有不少反馈会卡的。

网友:
功能已经够牛了,如果不支持英文,是个遗憾。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XP 系统吗?XP系统,有不少反馈会卡的。

对,是XP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东西,希望也能支持其它开发板戓者方便移植

下载了,看了,也测试了,好强大的软件,高手的作品,野火轻则不出,出必精品

网友:
好东西,功能强大,收藏有机会用一下楼主的大作。

网友:
山外老大的作品,顶!

网友:
不错,总算见到了一些价值高的帖子了

网友:
看着 确实很强大!赶紧是用^_^

网友:
这个很强大,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
智能车那边过来顶一下

网友:
神器,牛叉!感谢楼主!

网友:
十分强大啊

网友:
恳请楼主开源啊。

网友R:
楼主能否针对xp 系统作下优化,xp系统操作反应太慢了,一般都要延时约3秒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能否针对xp 系统作下优化,xp系统操作反应太慢了,一般都要延时约3秒时间. ...

最近在针对xp系统进行优化,不过需要点时间。

网友:
不得不赞一个

网友:
山外大哥  强大

网友:
看起来非常强大,下载下使用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支持野火分享!等出了视频我就去买板子学习去!

网友S:
楼主可否解释一下虚拟示波器的通信协议?或者提供个例子作为参考,没学过上位机,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可否解释一下虚拟示波器的通信协议?或者提供个例子作为参考,没学过上位机,不太理解!!! ...

24楼有例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17&pid=7762842

网友:
收下O(∩_∩)O谢谢 lz

网友:
看着很好用,下载试试用

网友:
匿名四轴的地面站不错,有例程,有视频。http://www.amobbs.com/thread-5580829-1-1.html。大家可以看看,一学就会。

网友:
试了试   不错  赞一个

网友:
下载试用一下吧,只能用到串口助手。

网友T:
发送没有校验啊, 这个可以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T:
发送没有校验啊, 这个可以改进一下

嗯嗯,后续增加这些功能

网友:
果然很强大!!!

网友U:
看着像是是用到了Qwt组建?是么山兄。

网友:
好软件啊,收藏

网友V:
太强大了,OV7670可以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V:
太强大了,OV7670可以用不?

可用,支持彩色、灰度、黑白摄像头

网友:
很详细,收藏了,多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U:
看着像是是用到了Qwt组建?是么山兄。

是的,虚拟示波器用到

网友:
请问这个软件是用什么开发的,vc?

网友W:
功能相当强大…… 尤其是GPS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W:
功能相当强大…… 尤其是GPS功能。。。。。。。

呵呵,第一个反馈用过GPS功能。

网友:
太好了,谢谢楼主,谢谢开发者

网友:
楼主真的太全了、、膜拜大神呀。。

网友:
这确实是神器!收了,谢谢楼主

网友:
mark一下 以后好用

网友:
好强大,回去用电脑下,能整个手机版就更好了

网友:
很好的工具

网友:
太强大了,必须支持,支持

网友:
这个调试助手真强大

网友:
精华了,恭喜恭喜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好东西呀 好东西呀 好东西呀 期待你的使用例程

网友:
很好很强大  谢谢楼主了

网友:
能开源吗?

网友:
用的stc下载软件自带的串口助手,早想换了,感谢分享

网友:
同160楼一样弱弱问一下,能开源吗?
其实平时用不了那么多功能,一个普通的串口调试助手足够。

网友X:
数据保存功能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X:
数据保存功能有没有?

串口调试助手,是有数据保存功能

网友X:
引用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是有数据保存功能

只有串口才有?感觉虚拟示波器8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只有串口才有?感觉虚拟示波器8路挺不错的

软件后续逐步完善,暂时是仅仅串口调试助手那个有保存数据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后续逐步完善,暂时是仅仅串口调试助手那个有保存数据的功能

期待ing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2014-09-24):
不是来灌水的  百度"野火调试助手"找到这里来的,莫大的网站真给力啊

网友:
真心不错呀,谢了。。。

网友:
功能强大,先赞一个!

网友:
功能很强大,赞一个。

网友:
这功能能太强大了,谢谢!!!!

网友:
用起来方便很多啊

网友:
好强大的工具

网友:
这个好啊!

网友:
神器真够强大的

网友:
看样子,很不错

网友:
神器,下载收藏备用

网友:
qt写的,楼主厉害啊, 软件很好用,收藏了

网友:
经典神器,感谢楼主分享,很好

网友:
谢谢楼主了,正好调试串口,用得上

网友:
功能看着很强大,谢谢分享

网友:
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
cool 贴必回

网友:
不错。留着用用

网友:
很不错的上位机,支持

网友:
这可是个好软件,以前的串口调试助手经常崩溃

网友:
爽歪歪的调试助手,mark

网友:
不错,下来看下

网友:
很不错哦,可以用来搞飞思卡尔小车

网友:
虚拟示波器很实用

网友:
高大全呀

网友:
看似非常不错,先收藏了,有需要时下来试试。谢谢LZ

网友:
太好了,已下载

网友:
其实用Labview很容易做出来的~

网友(2014-11-05):
这个东西好啊!

网友:
XP N卡啊  回家用WIN7测试

网友:
多功能调试助手

网友:
挺有用的,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感谢

网友:
好东西啊,必须收藏的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爽歪歪,太强大了。

网友:
下来试用下,串口用的多些。之前的 双串口 有些不太稳定

网友:
这软件 挺实用的

网友:
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网友:
这个软件真的很棒!

网友: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楼主QT高手啊

网友:
刚却一个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
膜拜之。。强大

网友:
赞~下来试试~~~~~~

网友:
貌似很强大,支持一下。

网友:
确实很强大的一款上位机,功能齐全,用着很好!

网友:
工具很好 n合一 不错

网友:
好东西啊,多谢分享,有空得关注关注开发板

网友:
有源码吗?

网友:
山外哥   。。。阿莫发帖、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这个太有用了,赞一下这个N逼的调试助手

网友:
多功能调试助手V1.0 mark

网友:
谢谢分享啊 先下载下来好好学习下

网友:
太棒了  感谢楼主

网友:
哈哈这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很强大啊,下载了。

网友:
不错呦,我在想自己做的话费事吗

网友:
用什么开发的

网友:
有机会试用一下!多谢分享!!

网友:
好东西啊,如果在弄个IAP更牛叉了

网友:
之前用串口猎人感觉也很好用,这个感觉还是比较适合飞思卡尔专门的一些用途相对方便

网友:
棒  有没有源代码啊  用什么编的呢

网友:
这个工具太牛了啊,真是神器啊!

网友:
好东东,赞个

网友:
谢谢分享,能开源就好啦。

网友:
很好很强大,支持一下!!

网友:
很不错的工具,建议起个名字,比如 “山外xxx”,免得交流时不好提及,因为这类工具太多了。

看PDF里介绍可以识别ELTIMA 的虚拟串口。
但是我的Win7 英文版,不能识别免费的 VSPE 虚拟出来的串口对(其他串口工具可以)。请看图。

网友:
查了一下,果然 ELTIMA 是另外一家公司,它的虚拟串口软件是 99.5刀一份。

按说虚拟串口的实现机制是相似的,楼主能否研究一下支持EterLogic的产品(32位版是免费的),不用去和谐。

网友:
这么好的工具,虽功能用的不多。点赞

网友:
感谢分享,真是神器啊,收藏了

网友:
好工具收藏备用啊

网友:
看着好屌的样子!

网友:
串口波特率可以做到250K吗

网友:
太强大了,真心谢谢楼主!

网友:
【分享多功能调试助手】:串口、摄像头、虚拟示波器

感谢分享啊~

网友:
DDDD,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
感觉好强大啊

网友:
神器!!必须顶·~~

网友(2014-12-11):
这么强大的功能,

网友:
特别好的工具!赞!!

网友:
好用的软件 ,用过很多次 。功能非常强大 !

网友:
太高端了,好多功能我都用不上.谢谢搂住分享

网友:
只能用于飞思卡尔,别的不能用么

网友:
多功能集成与一体,用一下看下效果。

网友:
亲测好用,不过希望在摄像头那里增加保存图像和数据的按钮

网友C:
楼主,这个软件是不是可以把串口接受到的数据以波形的形式显示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软件是不是可以把串口接受到的数据以波形的形式显示出来呢?

可以用软件上的虚拟示波器来显示波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用软件上的虚拟示波器来显示波形

恩,谢谢。
这个软件的调试参数功能是什么意思呢?
是借助这个软件去把想要改变的值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程序,然后更新程序里边的一个变量么?

网友Y:
如果能够支持数据曲线化显示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如果能够支持数据曲线化显示就更好了

数据曲线化显示,直接用里面的虚拟示波器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恩,谢谢。
这个软件的调试参数功能是什么意思呢?
是借助这个软件去把想要改变的值通过串口发送给单片机 ...

暂时还不支持通过软件发送数据给单片机来修改单片机变量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暂时还不支持通过软件发送数据给单片机来修改单片机变量功能。

不能修改么?把单片机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不可以赋值给某个全局变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曲线化显示,直接用里面的虚拟示波器功能就可以了

如此,没仔细看,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修改么?把单片机串口接收到的数据不可以赋值给某个全局变量?

你可以直接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串口数据,我的意思是没有专门的界面和按钮来实现这功能。

网友:
这软件略吊,功能强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直接串口调试助手发送串口数据,我的意思是没有专门的界面和按钮来实现这功能。 ...

哦,懂了。

网友Y:
另外这个如果是16位的无符号数据
03 FC 00 26 00 50 FC 03
是不是00 26是一个组成的0x0026的数? 00 50就是0x0050?

楼主:
引用 网友Y:
另外这个如果是16位的无符号数据
03 FC 00 26 00 50 FC 03
是不是00 26是一个组成的0x0026的数? 00 50就是 ...

用的是小端模式(低地址存放低位),从低位到高位发送。
所以 0x0026 是先发送 26 再发送 00

楼主:
引用 网友Y:
另外这个如果是16位的无符号数据
03 FC 00 26 00 50 FC 03
是不是00 26是一个组成的0x0026的数? 00 50就是 ...

因为绝大部分的单片机都是小端模式,所以我们的软件直接配置为小端模式,你定义一个数据,直接&取内容,然后把缓冲区发送出去即可。

网友:
功能好多啊,谢谢

网友:
先收藏了,虽然现在不做飞思卡尔,以后没准就能用到。

网友(2015-01-18):
牛b的调试软件啊

网友:
看起来好强大的样子!

网友:
为什么没有看到

网友:
看起来很强大,收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朝着楼主这个串口助手作为目标做一个自己的串口助手

网友:
功能很强大,刚好最近要用到GSM调试。谢谢。

网友:
好货,收藏备用

网友:
强大的软件 ,收藏了,必须的!

网友:
好东西啊,感谢楼主,上次下了个串口助手还要注册码

网友(2015-08-25):
很好,很强大,感谢楼主

网友:
马克,多功能串口助手

网友: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

网友(2015-10-28):
看着好强大,感谢分享!

网友:
实在忍不住了,楼主v5.
一年后才发现这个这么好的软件,以前usb串口经常死机软件关不掉,终于解决了。

网友:
好东西  正要调试gsm gprs

网友:
真心说不错的。

网友(2015-11-30):
感谢分享呀,很好的软件

网友(2016-01-22):
楼主好人,最近正要用到这个,下载下来学习了。嘿嘿!!!

网友:
大赞!!!!波特率能输入就完美了

网友:
详细说明希望也能发上来

网友:
真心强大,学习了

网友:
不错,c#做的么

网友(2016-02-26):
为什么我打开后软件后那么卡的,用鼠标拖不动

网友(2016-04-17):
收了3分钟数据死机了?大家有遇到过这问题么?

网友:
超级强悍的工具,下载试用一下

网友:
楼主牛人,鉴定完毕.支持.

网友:
山外大神。。。。

网友:
调试助手  谢谢分享

网友:
我想请教一下,绘图,要是数据中出现了和结束标志一样的数据了,该怎么办呢。

网友:
很强大的工具呀,多谢楼主

网友:
很好的软件

网友(2016-12-05):
楼主,这款软件的相关通信协议能够公布一下呢?

网友:
楼主   使用虚拟串口模拟没有波形显示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2017-02-28):
看上去很强大的样子  谢谢分享

网友(2017-08-09):
针对freescale 他们自己freemaster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2018-07-13):
支持一下 ,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有说明书,说明书里有命令说明的。

很强大啊,感谢分享

网友:
很强悍,给楼主32个赞

网友:
太厉害了  拿走

网友(2019-09-02):
果然是调试神器,收藏了,感谢!

网友(2019-10-09):
看着不错,先收藏再研究

网友:
超级大杂烩,我估计这软件也就停在V1.0了。

网友:
阔以,省得频换切换软件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