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电机库 控制疑问

楼主(2014-08-12):
最近在看STM32 电机控制方面的东西
用的是2.0的库,有个疑问就是在进行PARK变化时,  Stat_Curr_q_d = Park(Stat_Curr_alfa_beta,GET_ELECTRICAL_ANGLE); 里面GET_ELECTRICAL_ANGLE  这个应该是达到电机角度宏定义,但是ST 做成LIB(#define GET_ELECTRICAL_ANGLE    STO_Get_Electrical_Angle()) 看不到里面的源码,我想问一下,这个角度是具体是怎么得到的。能有哪些大侠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无霍尔的源码看不到,参考hall的吧
s16 HALL_GetElectricalAngle(void)
{
  return(hElectrical_Ang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霍尔的源码看不到,参考hall的吧
s16 HALL_GetElectricalAngle(void)
{

谢谢,兄弟 可以让我加一下你的QQ ,跟你讨论一下吗?

网友:
2.0的库它的扇区判断楼主看得懂么
attach://211867.jpg

网友A:
我也是最近才看,很多没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最近才看,很多没搞懂

加QQ ,聊一下

网友(2014-10-30):
请教大家:STM32的  MCKIT 和   STMCWB+SDK 有什么区别?分别的优势是什么?对于一个不懂新手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