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系列的外设详细手册文档编号是多少?(已解决)

楼主(2014-08-12):
我记得以前玩XS128的时候是一个PDF里面把所有的外设用法,寄存器信息都包括进去了。现在新接触Kinetis发现找不到详细外设信息啊?

网友A:
这个只有看每一个外设的应用文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看每一个外设的应用文档了

可是各个外设的文档也没找到啊……官方例程里外设都是用PE设置的,PE完全没头绪,还有例程居然编译不通过……

网友:
这种文档一般是以RM结尾的

网友B:
一般在kineits用户手册(reference manual)的第三章,有一个对外设的整体讲解,然后细节部分就要到各个章节去查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各个外设的文档也没找到啊……官方例程里外设都是用PE设置的,PE完全没头绪,还有例程居然编译不通过 ...

看用户手册(reference manual),你说的例程编译不过,用的是什么例程?官方的吗?
官方例程很多都不是P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在kineits用户手册(reference manual)的第三章,有一个对外设的整体讲解,然后细节部分就要到各个章 ...

找到了,谢谢。原来是在参考手册分类里,TI的这类资料都是用户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用户手册(reference manual),你说的例程编译不过,用的是什么例程?官方的吗?
官方例程很多都不是PE ...

官方的FRDMKL25的例程,都是带PE的,第一次编译都出错,再编译一次就好了……请问PE的教程有没有,我装的是最新的CW10.6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的FRDMKL25的例程,都是带PE的,第一次编译都出错,再编译一次就好了……请问PE的教程有没有,我装的 ...

那你正好是看到了PE的例程包,klxx-sc-baremetal这个文件夹下都是非PE的。
编译出错你出什么错,我这边都没错误的,是警告吧?
因为如果是错误,不会第二次编译就没有了,建议你先clean下,再编译。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47-1-1.html
这个链接中有几篇PE的视频,你先看看,如果后续遇到问题,可以直接和我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正好是看到了PE的例程包,klxx-sc-baremetal这个文件夹下都是非PE的。
编译出错你出什么错,我这边都 ...

五六个错误,一两个警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47-1-1.html
这个链接中有几篇PE的视频,你先看看,如果后续遇到问题, ...

又是英文,英文阅读也就用词典勉强过得去,听力直接给跪……我看是看PDF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六个错误,一两个警告

你用的是什么程序呢?
还有,关于你“请问要使用PE是否在新建工程的时候就必须选择PE模板?不带PE的工程还能进一步添加PE么?”这个问题。
如果是PE工程,在新建的时候就需要选择为pe工程,不带PE的工程不好后续添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是英文,英文阅读也就用词典勉强过得去,听力直接给跪……我看是看PDF吧…… ...

给你的链接里面都有我们做好的中文文档,已经用中文讲了视频的大概内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147-1-1.html
这个链接中有几篇PE的视频,你先看看,如果后续遇到问题, ...

我按照这个帖子的操作更新了openSDA,PE的USB驱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886-1-1.html  但为何还是有驱动无法安装?PEDrive_install.exe不包括这个驱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这个帖子的操作更新了openSDA,PE的USB驱动,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886-1-1.html  但 ...

你把你opensda之前的驱动删掉再重新安装一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opensda之前的驱动删掉再重新安装一遍试试。

吐槽,quick start guide里提到了 CDC串口驱动,却没指明驱动在哪,我试了下这个目录可以安装完成Freescale\CW MCU v10.6\Drivers\P&E\Drivers_11_1_1\osbdm

网友:
引用 楼主:
吐槽,quick start guide里提到了 CDC串口驱动,却没指明驱动在哪,我试了下这个目录可以安装完成Freesca ...

这个你要插上板子之后,就会自动安装的。
你把FRDM板子插上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吐槽,quick start guide里提到了 CDC串口驱动,却没指明驱动在哪,我试了下这个目录可以安装完成Freesca ...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讲的很清楚: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00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讲的很清楚: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7000-1-1.html

我就是照着他做的,我的XP系统,CDC串口驱动无法自动安装,我手动选择了上面那个目录安装成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照着他做的,我的XP系统,CDC串口驱动无法自动安装,我手动选择了上面那个目录安装成功了。 ...

的确发现有些电脑安装起来有些问题。
那你现在试试你板子能仿真运行吗?还有串口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发现有些电脑安装起来有些问题。
那你现在试试你板子能仿真运行吗?还有串口能用吗? ...

打开个官方例程hello word,编译,点击debug,进入调试界面,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个官方例程hello word,编译,点击debug,进入调试界面,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

找个串口助手,然后打开你板子的端口,
配置好波特率。
然后把你程序run起来,再看看,串口助手是不是收到“hello。。。”的字样。

网友B:
看手把手教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6252-1-2.html
类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手把手教程: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6252-1-2.html
类似的。

教程里面进入DEBUG界面后直接点击运行就可以,可是我进去之后运行按钮是灰色啊,是不是先要把例程下载到开发板上?下载是把文件拖拽到openSDA磁盘么?要拖拽哪个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教程里面进入DEBUG界面后直接点击运行就可以,可是我进去之后运行按钮是灰色啊,是不是先要把例程下载到 ...

灰色的说明你没烧进去啊。
你用的是什么板子?
你的debug configuration界面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色的说明你没烧进去啊。
你用的是什么板子?
你的debug configuration界面给我看看。 ...

KL25Z板子,我直接把SRCE文件放进磁盘,可以运行了,串口发数据能变颜色,但是调试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灰色的说明你没烧进去啊。
你用的是什么板子?
你的debug configuration界面给我看看。 ...

是不是DEBUG配置有问题? Program is not a recognized executable.程序不可执行?这个是官方例程啊。

网友:
你看错地方了。

按照上图的配置,然后debug

网友B:
你CW是什么版本啊?
怎么看着那么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CW是什么版本啊?
怎么看着那么怪?

CW10.6怪是因为用XP的系统……Program is not a recognized executable,好像是这个问题啊,你那张图我完全照做,但是DEBUG按钮是灰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CW10.6怪是因为用XP的系统……Program is not a recognized executable,好像是这个问题啊,你那张图我完 ...

那你在下载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报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在下载的过程中,有遇到什么报错吗?

就是把helloword.srce直接拖到磁盘里,没报错,跟正常复制文件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把helloword.srce直接拖到磁盘里,没报错,跟正常复制文件一样。

我知道,现在是你debug的下载有报错吗?
是没有报错直接进去了,然后run是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现在是你debug的下载有报错吗?
是没有报错直接进去了,然后run是灰色的? ...

没报错,直接进去了,灰色,我对比了下你发的图,区别就在这里,这个是编译的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现在是你debug的下载有报错吗?
是没有报错直接进去了,然后run是灰色的? ...

请问CW10.6哪里查看license,如何添加?Program is not a recognized executable.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CW10.6哪里查看license,如何添加?Program is not a recognized executable.可能是这个原因…… ...

你29楼的图片是从哪里点进来的?
你RUN菜单里有没有debug configuration?
看你的那个图片是edit configuration。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CW10.6哪里查看license,如何添加?Program is not a recognized executable.可能是这个原因…… ...

license 的查看是在help->freescale licenses里面查看。
看你的那个界面是edit configruaton,不是debug configuration。
你是怎么点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29楼的图片是从哪里点进来的?
你RUN菜单里有没有debug configuration?
看你的那个图片是edit configu ...

我那个是点击Commander窗口的debug settings进去的。那我重新截张给你看,跟你一样的界面,就是程序不可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ense 的查看是在help->product licenses里面查看。
看你的那个界面是edit configruaton,不是debug co ...

help->product licenses 我的10.6在help下没找到你说的选项……我想把它卸了去装10.5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help->product licenses 我的10.6在help下没找到你说的选项……我想把它卸了去装10.5了…… ...

sorry,是freescale license。
等下,你在点connection 后面的edit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
我现在接了板子的情况:

如果还是不行,我马上让CW工程师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是freescale license。
等下,你在点connection 后面的edit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
我现在接了板子的 ...

我已经卸了,但是点击论坛里提供的10.5连接,已经下不到了……只好再下一次10.6在线安装,重装后还是不行我再问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卸了,但是点击论坛里提供的10.5连接,已经下不到了……只好再下一次10.6在线安装,重装后还是不行 ...

XP应该是可以用的,你先卸载掉,然后再安装。
你下载的是什么版本呢?
代码限制版本?

网友B:
还有,你编译还是有错误吗?
如果有错误,把那个错误的栏目拉开点截个图给我看看。
你就先跑PE的helloworld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是freescale license。
等下,你在点connection 后面的edit看看是不是和我一样?
我现在接了板子的 ...

还是不行,界面跟你一样吧……唯一区别还是之前说的程序不可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编译还是有错误吗?
如果有错误,把那个错误的栏目拉开点截个图给我看看。
你就先跑PE的helloworld ...

警告Invalid project path: Include path not found (F:\common\pdd).这个应该不要紧吧?
还有就是这个程序不可执行,我觉得这个才是主要问题吧?导致DEBUG按钮灰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警告Invalid project path: Include path not found (F:\common\pdd).这个应该不要紧吧?
还有就是这个程 ...

你工程有没有放到中文路径下?
还有,你的CW的workspace路径选择的是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工程有没有放到中文路径下?
还有,你的CW的workspace路径选择的是什么地方?

F:\freescal code doc\helloworld这是工程目录,上一级就是work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工程有没有放到中文路径下?
还有,你的CW的workspace路径选择的是什么地方?

另外我CW装在D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我CW装在D盘

楼主,你代码是直接下载解压的吗?
看你报错是差文件了。
common里面的一些文件头文件没有啊。
你是不是文件夹不全啊?
重新下载程序,链接:
http://www.freescale.com/files/3 ... _SC.exe?WT_TYPE=Lab and Test Software&WT_VENDOR=FREESCALE&WT_FILE_FORMAT=exe&WT_ASSET=Downloads&fileExt=.exe
安装后,直接用CW打开,
看你好像是只拷贝了部分的代码。
如果工程有问题,是不能debu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代码是直接下载解压的吗?
看你报错是差文件了。
common里面的一些文件头文件没有啊。

问题我自己新建的编译完全无错的工程也无法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代码是直接下载解压的吗?
看你报错是差文件了。
common里面的一些文件头文件没有啊。

这个工程只是我在导入的时候在总的目录下复制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代码是直接下载解压的吗?
看你报错是差文件了。
common里面的一些文件头文件没有啊。

我重新把整个例程文件夹复制到工作目录下打开编译,还是有3个警告:1,unused variable 'Error' [-Wunused-variable] 2,unused variable 'temp_char' [-Wunused-variable] 3,Warning: This source clock configuration is not used by any clock configuration. (Clock source setting 1)同样无法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我自己新建的编译完全无错的工程也无法调试

你用的是FRDM_KL25开发板吗?

试下这个程序,看看是不是debug configruaton还是显示你的那个不识别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FRDM_KL25开发板吗?

试下这个程序,看看是不是debug configruaton还是显示你的那个不识别错误 ...

编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FRDM_KL25开发板吗?

试下这个程序,看看是不是debug configruaton还是显示你的那个不识别错误 ...

是FRDM_KL25的,昨天上午文晔的销售给我的,2013版

网友B:
打不开还是编译不了?
你点击build,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不开还是编译不了?
你点击build,不行吗?

编译错误,显然是编译不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不开还是编译不了?
你点击build,不行吗?

能不能把你的10.5的安装包发给我,我重装成10.5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把你的10.5的安装包发给我,我重装成10.5看看?

你以前是CW10.5可以用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前是CW10.5可以用是吗?

一上来就装的是10.6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上来就装的是10.6

你有没有试过其他的电脑?
应该还是你CW软件安装有问题。
你编译没有错误,然后debug configuration还是program is not recognized executable?
先确定下问题,如果你没有用过CW10.5,CW10.6这样,CW10.5应该也差不多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前是CW10.5可以用是吗?

你刚发给我的工程是你现有CW上编译通过的对吧?但我这里就编译错误,而我这里的例程编译是能通过就是有个警告而已,我自己按照向导新建的带PE和不带PE的工程,编译通过无警告无错误,但就是不能调试,所以我觉得很可能是CW软件的问题,你的CW软件版本是多少?可以把安装包发给我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刚发给我的工程是你现有CW上编译通过的对吧?但我这里就编译错误,而我这里的例程编译是能通过就是有个 ...

我是CW10.6的,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的CW10.6是支持XP系统的,以前我在XP系统有过CW。
那你自己建的,有没有选择opensda接口?
还有你debug configuration还是和我有区别吗?
请描述清楚,我让CW工程师帮你看看。

网友:
还有你编译我的工程错误,你把你报错的报告给我,不是property,是problems窗口,请尽量给我多的信息。

网友C:
楼主的CW10.6是哪里下载的呀?
飞思卡尔官网有下载离线版的评估版本(免费1个月)CW10.6软件Evaluation: CodeWarrior for Microcontrollers 10.6 (Eclipse, Offline)
安装注意别放中文路径下就好了。

我的CW10.6就用的好好的,可惜运行慢了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CW10.6的,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的CW10.6是支持XP系统的,以前我在XP系统有过CW。
那你自己建的,有没 ...

调试按钮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CW10.6是哪里下载的呀?
飞思卡尔官网有下载离线版的评估版本(免费1个月)CW10.6软件Evaluation: Code ...

我也是官网下的,按你给的连接又下了一个,等会再装下你给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CW10.6的,没有问题。
而且我们的CW10.6是支持XP系统的,以前我在XP系统有过CW。
那你自己建的,有没 ...

在另外一台没有加密的电脑上安装好后,编译的程序是可执行的,很有可能是加密软件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官网下的,按你给的连接又下了一个,等会再装下你给的试试

你软件没有安装在中文路径下吧?
一定要是英文路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另外一台没有加密的电脑上安装好后,编译的程序是可执行的,很有可能是加密软件干扰了…… ...

好的,就看着你的问题比较特别,之前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那你先用其他电脑吧,后续如果有问题,再发帖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就看着你的问题比较特别,之前都没有遇到过这样的。
那你先用其他电脑吧,后续如果有问题,再发帖 ...

好的,麻烦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麻烦你了。

不客气,有问题我们一定会帮你解决。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网友B: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在你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在你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

恩,我刚联系过网管,迟点帮我加密软件添加软件许可,解决了我会反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及时结贴,在你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方便我们查看未结帖。 ...

弱弱滴问下,怎么在标题结尾加上(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滴问下,怎么在标题结尾加上(已解决?)

编辑楼主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滴问下,怎么在标题结尾加上(已解决?)

好的,点击一楼的编辑按钮,然后在标题的结尾加上(已解决)。
如果没有编辑按钮,那可能是你权限不够,不能修改,到时候告诉我你解决了,我帮你加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弱弱滴问下,怎么在标题结尾加上(已解决?)

对了,你发帖之间可能过久了,就不能编辑楼主位了,让CC猫版主版忙结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对了,你发帖之间可能过久了,就不能编辑楼主位了,让CC猫版主版忙结贴吧 ...

这个具体时间还真不知道,只是之前发现有些网友过一段时间就不能编辑了。
没关系,你们如果问题解决了,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网友:
讲外设寄存器的文档叫xxxRM(Reference Manual)

比如你要找K10、144pin、100MHz主频的器件的详细文档,搜K10P144M100SF2RM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具体时间还真不知道,只是之前发现有些网友过一段时间就不能编辑了。
没关系,你们如果问题解决了, ...

现在确定是绿盾加密的问题了,是绿盾把工程编译的文件加密了,应该是CW能够识别加密文件,但是openSDA调试器不能识别,请问调试的时候是哪些文件要传给openSDA让它识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确定是绿盾加密的问题了,是绿盾把工程编译的文件加密了,应该是CW能够识别加密文件,但是openSDA调 ...

你是OPENSDA驱动装不上吗?
还是装上之后不识别?
至于具体识别哪些文件,我就不清楚了,这个PE公司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OPENSDA驱动装不上吗?
还是装上之后不识别?
至于具体识别哪些文件,我就不清楚了,这个PE公司做的 ...

openSDA驱动好的,我把未加密的二进制文件放到openSDA磁盘,也能够下载到目标芯片。我的意思是CW编译产生的调试文件被加密了,然后这个文件被传到openSDA上面后它无法识别,才导致的无法调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openSDA驱动好的,我把未加密的二进制文件放到openSDA磁盘,也能够下载到目标芯片。我的意思是CW编译产生 ...

这个你需要问你们IT,看看能否不要将CW软件相关的东西加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需要问你们IT,看看能否不要将CW软件相关的东西加密。

加密的问题解决了,可以结贴了,3Q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密的问题解决了,可以结贴了,3Q啦

不客气,帮你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