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嵌入式OS之于控制器的用处的疑问

楼主(2014-08-12):
小弟是学自动化方向的,初步了解了一下嵌入式的相关知识,但是有了一个疑问:控制器方向的真的有必要懂不懂就搞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吗?我的理解是这样的:1首先对嵌入式的理解不确切的表示来说就是控制系统的微型化,在有限的资源下运行更复杂的系统.2用操作系统是为了屏蔽底层,内存控制啊,硬件驱动啊之类的,真正有钱有时间的写控制程序的话是不用操作系统的.3由于开发周期之类的,上个ucosii我也还好理解,但是非要上linux干什么啊,我对linux的浅显理解是,(1)比之于ucosii他有虚拟内存,可以动态加载程序,而且多线程(2)有I/O管理,加个什么USB的比较方便,(3)有文件系统.但是这些优点在控制器上有什么用呢,控制系统又不是用来打游戏的,我接触实际不多,也许有些地方确实需要,但是怎么搞个PLC程序都有用linux系统的,实在无法理解.还有许多场合,动不动就是嵌入式linux,请问相应的优点到底在哪?确实是比linux能力低的处理不了,还是现在搞linux的人多而且linux可以胜任,没必要去用别的方法.

网友:
先学一下排版分段落。

网友:
跟需求有关,需求高上的系统也高,没有更高,只有更合适

网友:
帮忙重新排版

小弟是学自动化方向的,初步了解了一下嵌入式的相关知识,但是有了一个疑问:

控制器方向的真的有必要懂不懂就搞个嵌入式操作系统吗?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1、首先对嵌入式的理解不确切的表示来说就是控制系统的微型化,在有限的资源下运行更复杂的系统.
2、用操作系统是为了屏蔽底层,内存控制啊,硬件驱动啊之类的,真正有钱有时间的写控制程序的话是不用操作系统的.
3、由于开发周期之类的,上个ucosii我也还好理解,但是非要上linux干什么啊

我对linux的浅显理解是:
           (1)比之于ucosii他有虚拟内存,可以动态加载程序,而且多线程
           (2)有I/O管理,加个什么USB的比较方便
           (3)有文件系统.

但是这些优点在控制器上有什么用呢,控制系统又不是用来打游戏的,我接触实际不多,也许有些地方确实需要,但是怎么搞个PLC程序都有用linux系统的,实在无法理解.

还有许多场合,动不动就是嵌入式linux,请问相应的优点到底在哪?确实是比linux能力低的处理不了,还是现在搞linux的人多而且linux可以胜任,没必要去用别的方法.

网友:
linux开源,生态圈子好

网友A:
用Linux就是因为他的开源资源够丰富
其实用系统就是为了方便,用别人做好测试好的东西,总比自己做高效
嵌入式系统也就那么回事,你有不是要开发他的系统,只到会用程度还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Linux就是因为他的开源资源够丰富
其实用系统就是为了方便,用别人做好测试好的东西,总比自己做高效
嵌 ...

我觉得也是这么回事,有许多简单的要命的程序非要用linux感觉属于是包装一下去骗人的

网友:
其实很多高级的都是嵌入式来包装,真实的只要稳定的程序就可以解决问题,我这边做一些控制器就是自编的小系统,稳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