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cosii做过项目,性能稳定可靠吗?

楼主(2014-08-12):
我想知道atmega16跑ucosii系统行不行,用iccavr编译通过后,谁在项目上用过?

网友A:
同问啊。用了ucos,看门狗怎么搞啊? 每个进程都要喂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啊。用了ucos,看门狗怎么搞啊? 每个进程都要喂狗吗?

喂狗是个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啊。用了ucos,看门狗怎么搞啊? 每个进程都要喂狗吗?

不开看门狗呢?

网友B:
专门建立一个喂狗的任务即可!

网友:
有UCOSIII的稳定产品飘过,用UCOSII的稳定产品飘过,用个人精简后的UCOS(900行左右,只有邮箱和延时)正在测试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专门建立一个喂狗的任务即可!

我今天写了一个程序。有3个任务。其中一个任务挂了(程序问题),另外两个任务还在跑。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要喂狗的话,每个任务都要喂狗。

网友:
开个优先级最高的任务,由这个任务管理其他任务,基本就可以了,若嫌不够,就在这个任务里喂狗。多个任务不能那个都喂狗

网友:
有的公司单片机上不让跑操作系统。

网友:
做过GPS的项目,稳定运行,只要保证数据不溢出

网友C:
我们以前是每个任务设置一个喂狗标志喂,只有每个任务的喂狗标志位都置一了才喂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以前是每个任务设置一个喂狗标志喂,只有每个任务的喂狗标志位都置一了才喂狗,,, ...

这个不错,和我想都一样

网友:
STM32上用过没啥问题,看门狗在一直循环运行的任务中喂狗就行,比方说按键扫描

网友:
没ECC的单片机不断的进出真的不放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以前是每个任务设置一个喂狗标志喂,只有每个任务的喂狗标志位都置一了才喂狗,,, ...

你这喂狗确实很严格,下次试试。

网友:
还可以,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