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帮忙鉴别一下电机的增量编码器

楼主(2014-08-12):
A和B相相差90度,但Z相不是过零信号

楼主:
通道2是编码器的Z相,有时是B相的一半  ,有时跟B相一样。  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
编码器有几根线?

网友A:
你说的z相应该是index信号,每个脉冲代表一个分辨率,在a和b同为低时输出高电平。
Index (I): The index output goes high once per revolution, coincident with the low states of channels A and B, nominally 1/4 of one cycle (90°e).
http://www.usdigital.com/product ... emental/modules/EM2

楼主:
8根线   A+ A-  B+ B-  Z+ Z-    VCC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z相应该是index信号,每个脉冲代表一个分辨率,在a和b同为低时输出高电平。
Index (I): The index ou ...

好像不是这样的,上图就有A,B不同时为低的时候,Z相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