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smartfusion 自制测试板跑通了ucos,有需要的请进

楼主(2014-08-12):
自制了一个samrtfusion的测试版,跑通了ucos,和串口更新的程序的bootloader,所有引脚引出。焊接了10块,有想一起讨论的同学请联系我.qq:625238588

1.       核心板只需5V单电源供电,核心板可引出3.3V和1.5V电压给扩展板使用,核心板3.3V和1.5V供电也可以通过0欧姆电阻跳开,通过扩展板供电。
2.       核心板上已经包含复位芯片并引出复位芯片的手动复位接口,也可通过0欧电阻跳开选择外部的复位芯片。
3.       核心板有3个时钟输入,一个50M有源晶振输入(可以通过电阻跳开),12M无源晶振输入,32.768K实时时钟输入。
4.       为了提高可靠性,核心板采用6层板设计。
5.       所有IO口通过1.27mm的排针全部引出。
6.       核心板上有一个通过一个io口可控的led,方便简单的调试。

楼主(2014-09-15):
核心板原理图

楼主(2014-10-17):
200元分享给大家,有要的同学么?
smartufsion的资料
链接:http://pan.baidu.com/s/1eQAayL8 密码:cxbd

网友A(2014-08-12):
是不是还需要一个jtag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还需要一个jtag工具的?

恩,是啊,最好有一个。
我可以给你先烧写一个bootloader,你可以用bootloader通过串口更新你的程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是啊,最好有一个。
我可以给你先烧写一个bootloader,你可以用bootloader通过串口更新你的程序。 ...

这芯片多少钱啊?多少门的?
比EP2C8如何?

网友:
这个要大力顶,不错

网友B:
楼主能介绍一下么?这个是什么?

网友:
ACTEL 没玩过。A和X玩过但是也没跑过系统。。

网友C:
玩smartfusion,顿时觉得高大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多少钱啊?多少门的?
比EP2C8如何?

我选的是smartfusion系类a2f200pq208封装的,工业级140左右。它里面有一个80M的M3硬核。还有可以编程的ad采集单元。
为20k个逻辑门。他的资源算法和altera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smartfusion,顿时觉得高大上了。

哈哈,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做控制单芯片就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介绍一下么?这个是什么?

 SmartFusion是全新的ARM和FPGA的混合体,在Microsemi独特的模数混合的Fusion系列的基础上融入了高效的ARM内核——Cortex-M3,该内核属于硬核,不占用FPGA的逻辑资源,不仅具有FPGA的高速并行的特点,而且可以发挥ARM灵活控制的长处,取长补短,它将成为新一代SOC完美的解决方案。

特性
高效的Cortex-M3系统
内嵌的Cortex-M3运行速度可达100MHz,1.25DMIPS/MHz的执行效率;
内部最高可达64Kbyte的SRAM和512Kbyte的Flash;
内部的AHB总线阵列,最高可达16Gbps的片内总线带宽;
内部带有1路10/100以太网的MAC;
2路的I2C接口;
2路的16C550全功能的UART;
2路的SPI接口;
2个32位的定时器和1个32位的看门狗定时器;
集成8通道的DMA控制器;
内部集成100MHz精度为1%的RC振荡器,外部可接1.5MHz~20MHz的时钟以及提供给RTC的32KHz低功耗的时钟。
高性能的FPGA
基于Microsemi Flash架构的ProASIC3的内核,采用130nm,7层金属的CMOS工艺;
可编程并且掉电非易失性;
最多11,520个Tile(触发器);
最高可达350MHz的性能;
内部最多96Kbit的SRAM或FIFO;
具有128位的AES和128位的Flash LOCK加密技术;
最多具有2个PLL,输入1.5~350MHz,输出0.75~350MHz,可实现动态的配置。
可编程的模拟模块
内部最多可达3路12位的ADC,在8位模式下最高速度可达600Ksps;
内部带有2.56V的参考电压;
内部具有可输出1.5V的电压调整模块;
最多可达3路12位的DAC,最高速度可达600KHz;
内部具有最多5个高性能的模拟信号配置单元(SCB),每个SCB单元里面包含电压监控、温度监控和电流监控模块;
最多可达10路高速的比较器(tpd=50ns);
其他特性
FPGA的I/O支持LVDS、PCI、PCI-X、LVTTL、LVCOMS等I/O电平标准,最高可输出24mA的电流,最高速度可达350MHz;
Cortex-M3处理器系统的I/O带有斯密特触发器,输出电流可达8mA,速度最高为180MHz;
可使用TKStudio、Keil等开发软件,以及AK100等仿真工具;
用户最多可用I/O为204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觉得还是挺好用的,做控制单芯片就够用了

当时ZLG刚推出第一款smartfusion的时候,功能都没有开发完,公司就买一套,可惜后来离职了,没有机会玩哈。现在一直惦记着。没有想到,现在片子已经很便宜了。

网友C:
ACTEL FPGA最大的问题就是烧写器很难弄到,ZLG的一个要500块,并口的又不好用。

网友:
不知道现在的Actel的FPGA是不是还在用原来个L软件
之前在学校的时候用过,现在已经很长时间不用了,不过我还有一个快030的小fpga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TEL FPGA最大的问题就是烧写器很难弄到,ZLG的一个要500块,并口的又不好用。 ...

用的人少,没人破解呗。要不咱们一起做烧写器吧,造福大家。哈哈。
他的fpga主要优势基于flash架构,保密性,和抗干扰性都好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人少,没人破解呗。要不咱们一起做烧写器吧,造福大家。哈哈。
他的fpga主要优势基于flash架构,保密 ...

是的。启动时间也很短,关于烧写器,我曾经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原理图好像是有。但是没有找到固件。

网友:
估计得高手到墙外的网站上看看才行。

网友:
要破解ACTEL的下载器固件,恐怕没那么容易吧。它的下载器稍老一点的FlashPro3和新的FlashPro4,都是基于加密flash架构编码的。其中,FlashPro3中用的加密FPGA就是ASICPro3的A3P030(3.2W门),而其他硬件、电路不是太复杂,可以按照实物剥下来。FlashPro4没用过,所以不太清楚,但是按资料看外形大小与FlashPro3几乎一样。
另外,ACTEL现在已经被MICROSEMI公司收购了,所以现在称呼前要加上MICROSEMI。

网友:
开发比较麻烦的

网友:
这几天玩 京微雅阁 的 M7(FPGA+M3)感觉还蛮易用的。
下载线也便宜,跟usb-blaster一样可以用cy68013做。

网友:
actel 的M3与FPGA通讯的总线,据用过的同学就是类似intel的总线引出的,不是引出的AHB。
这种的话使用上比较简单,功能和性能可能要差一些。
不过一般这并不是最主要的。

网友D:
請問一下actel FPGA 哪些型號是內建 flash (放configure hex)的,不用外掛flash?
謝謝!

楼主(2014-09-12):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actel FPGA 哪些型號是內建 flash (放configure hex)的,不用外掛flash?
謝謝! ...

都可以的,都是基于flash的

网友:
用Xilinx的MB跑过系统

网友:
不错。就是价格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时ZLG刚推出第一款smartfusion的时候,功能都没有开发完,公司就买一套,可惜后来离职了,没有机会玩哈 ...

现在一般在什么价格,有他们称的1$的芯片吗?

网友E(2014-10-18):
actel的烧写器现在有没有cy68013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ctel的烧写器现在有没有cy68013方案的?

没有啊,我手头还剩了几个新的flash pro4,你想要我可以350转给你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手头还剩了几个新的flash pro4,你想要我可以350转给你一个。

我平常不用actel的fpga的,如果能用类似usbblaster的方案diy个下载器的话倒是想试试

网友A:
楼主方不方便帮忙测试一下32bit数的除法和开方,用m3计算需要多长时间,最高频率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不方便帮忙测试一下32bit数的除法和开方,用m3计算需要多长时间,最高频率下。谢谢 ...

m3内核都一样吧,和stm32的运算应该是一样的,smartfusion标准版的m3最高频率是8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平常不用actel的fpga的,如果能用类似usbblaster的方案diy个下载器的话倒是想试试 ...

目前好像没有,他的仿真器还有一篇fpga。。。。。。

楼主:
有兴趣可以一起玩,关于smartfusion的资料。链接:http://pan.baidu.com/s/1eQAayL8 密码:cxbd

网友(2015-02-25):
引用 楼主:
没有啊,我手头还剩了几个新的flash pro4,你想要我可以350转给你一个。

hi,我是在校大学生,最近老是要求学习Actel公司的芯片,开发板已经买了,就是仿真器有点贵,能否买你的flash pro 4仿真器

网友:
smartfusion太小众了

网友:
cortex-m3部分下载程序用山寨J-LINK就行,最大问题是M3性能捉急,FPGA资源太少

网友(2015-04-30):
这个不错,认真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