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3,3v的低压差稳压器但是能输出2A电流的,求推荐

楼主(2014-08-12):
请问大侠,有没有5v转3,3v的低压差稳压器但是能输出2A电流的。别说1117啊,那玩意最大1A阿。

网友:
LM1085,3A;LM1084,5A。体积比1117大一些,使用方式相同。

网友:
金封的可以,LM350K之类的

网友:
2楼正解,用过LM1085,LM1084,灰常的不错

网友:
在TI的官方网站首页的右下角有WEBENCH® Designer这个软件,在里面输入参数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电源芯片。我在里面找到的就是LM1805,LM1804。这东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的。

网友:
干嘛不用同步整流的DCDC?mp1471才1块钱一片,外围就一个电感加点电阻电容。MPS也有辅助设计软件,参数输进去,连参考PCB都给你画了。线性的话有3.4W的热功耗,散热考虑好。

网友:
SPX29302 3A LDO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侠们,感谢!

楼主:
感谢5楼推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