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你常用却可能用错的一款备用电源电路”--之我见!

楼主(2014-08-12):
原贴地址: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8101-1-1.html

有幸看到这个很久前、但刚被网友挖出来的帖子,帖子中网友一边倒的认为楼主是错的,但我倒觉得,楼主可能是对的,我先贴两个图,一个是4148的正向压降、电流曲线(百度随便搜的),一个是楼主原图,原图里的LED被我换为4148!

先看第一个图,楼主认为这个图中:“VDD33正常供电时,电池也会向负载供电”,该观点遭所有网友一边倒的反对,但我认为楼主可能是对的,请参考第二个4148压降、电流曲线图来分析第一个图!

我先假设,R上要消耗 10mA 的电流,根据4148曲线图,会在VD3上产生约0.9V的压降(好大?)计算 VBAT=2.4V,从而算出 VD2 上的压降约为 3-2.4=0.6V,从4148曲线图上可知,0.6V的压降,足够让4148流过超过0.1mA的电流了 ! —— 实际上当然负载没那么大了,但就算VD3上只有0.7V的压降,算过来 vd2 上也有 0.4V 的压降,足够让 4148 流出0.01mA电流了(该电流符合楼主原贴中的测试数据)!

那么为什么很多人用这个图,却没什么问题呢?我的理解是,虽然电池在电源正常时也在流出电流,但该电流实在太小了(0.01mA,10uA而已,这还是在R消耗的电流足够大的情况下产生的结果,如果R消耗的电流小,那么该电流还会减小),还不足以在一、两年内,影响到电池供电!所以楼主虽然可能是对的,却并不影响该电路实际上大面积的使用。

一家之言,欢迎拍砖!

网友:
这个电路,电池在正常的情况下都有电流流出,但是电流实在是太小。这种电路见过的用的最多的电路就是给时钟芯片供电,电流就更小了。所以这个一般用作备用电源电路肯定是没错的。

网友A:
算VBAT电压就行了,没啥好说的。VD2可能用4148,但是VD3我相信没有人用4148吧。0.9V的压降太夸张了。

网友B:
另外他说的测试方法也是问题的。后面很多人都在说他的问题了。我觉得你好像没把这个帖子给看完。

网友:
后备电池供电的低功耗产品就算1uA也会有影响,按照楼主说的一直10uA, 那么0.01mA*24h*365*2年=175.2mAh,这其中还没算供电掉电情况,而一般CR2012 3V锂锰纽扣电池容量才5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他说的测试方法也是问题的。后面很多人都在说他的问题了。我觉得你好像没把这个帖子给看完。 ...

基本看完了,他后面的测试确实有问题,但楼主位的说明基本没错,他想说的是“电源就算有电,电池也有电流流出”,这是对的,但他忽略了该电路负载很小的时候,电池的电流相当小,可以忽略不计 —— 而他的测试,将负载加的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VBAT电压就行了,没啥好说的。VD2可能用4148,但是VD3我相信没有人用4148吧。0.9V的压降太夸张了。 ...

VD3 用 4148 是最优方案,不能用肖特基,这一点咕大师在原贴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
这个高端~

网友:
whether the battery offers tiny output current depends on the voltage drop of diode, there maybe do has a leakage current ,but it's so tiny that can be ignored ,so we stilll consider  that this circuit is ok

网友(2014-11-01):
是的,二极管在有一点压降时(没达到导通阈值电压),当然会有势垒电流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