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谁有关于430串口通讯的程序。麻烦给一份,感激

楼主(2014-08-13):
初学者,谁有关于430串口通讯的程序。麻烦给一份,感激!!!!

网友A:
为什么不到官方网站上找?

网友B:
官网代码,需要的话可以去网站下载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BCSCTL1 |= XTS;                           // ACLK = LFXT1 = HF XTAL

  do
  {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for (i = 0xFF; i > 0; i--);               // Time for flag to set
  }
  while ((IFG1 & OFIFG));                   // OSCFault flag still set?

  BCSCTL2 |= SELM_3;                        // MCLK = LFXT1 (safe)
  ME1 |= UTXE0 + URXE0;                     // Enabl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74;                             // 3.58Mhz/9600 - 372
  UBR10 = 0x01;                             //
  UMCTL0 = 0x00;                            // no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ble USART0 RX interrupt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US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RXBUF0;                          // RXBUF0 to TXBUF0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到官方网站上找?

请问怎么查找,进入那个网址,  谢谢, 新手,对怎么查找资料还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官网代码,需要的话可以去网站下载
#include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查找,进入那个网址,  谢谢, 新手,对怎么查找资料还不是很清楚 ...

这个去问度娘就可以了,自己不要太懒了,度娘知道的很多

网友:
可惜没有中文啊。

网友(2014-09-22):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查找,进入那个网址,  谢谢, 新手,对怎么查找资料还不是很清楚 ...

去TI的官网找,输入你单片机的型号,比如MSP430F149 code exeample 就可以找到很多例程。

网友:
官网里面有很多滴,动动手指就有了,难道非要中文才能看,英文的文档需要慢慢看,习惯就会明白了

网友:
TI 官网有啊,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