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个价格便宜的风速/风量/风压传感器

楼主(2014-08-13):
用在风机检测上的,用来判断风机正常运行、堵转、停转状态的。
由于有3个风机同时运行,电压会有所变化,所以异常状态时的电流与正常状态的电流难以区分。
转速码值反馈目前这个方案也行不通;
所以只有通过风速或风压来判断,输出是开关节点,或者是输出是电压电流都行。不知道各位电工有没有用到过,麻烦推荐下,谢谢!

网友A:
转速码值反馈为什么行不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码值反馈为什么行不通啊

我们用的是德国的风机,没有这种转速码值反馈,要加的话,成本太高。

网友B:
你们2个头像 色调相当一致 有夫妻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2个头像 色调相当一致 有夫妻相

这个你都能看出来,两男电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你都能看出来,两男电工。

因为刚开始我晃了一眼 以为是一个人。。

网友C:
我也想检测风机,但是改造安装霍尔什么的不现实。也想找个方法。目前想的是三相电流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检测风机,但是改造安装霍尔什么的不现实。也想找个方法。目前想的是三相电流检测 ...

电流检测要慎重,电流值跟很多因素有关系,目前我这个电流检测这个方案陷入困难了。

网友D:
给风扇的一个叶片涂成白色,其他黑色。用反射红外传感器,应该可以。

网友:
淘宝搜 空速计 就有.
但我觉得楼上的方案更现实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给风扇的一个叶片涂成白色,其他黑色。用反射红外传感器,应该可以。

这种是最可靠实现的,但是,现场不现实,改造别人的扇叶,做传感器支架。还有我这环境灰尘很大。

网友:
用空速计怎么样?测气体压力的,四轴飞行器上用空速计来测风压的,型号好像是m什么p7002,不过差不多50多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是最可靠实现的,但是,现场不现实,改造别人的扇叶,做传感器支架。还有我这环境灰尘很大。 ...

灰尘很大,那没办法了。只能监测电流。对射红外传感器也可以实现。检测叶片与叶片之间的缝隙。

网友:
这是要用arm点流水灯呐!叶片是金属的你可以直接用金属开关,话说直接加电流互感器有多好,其实我感觉加电流互感器也太奢侈,测量电容两端电压多省钱。

网友E:
电机轴上弄个接近传感器检漏转速。风机怎么会堵转?风速风压可测,风量是根据上述参数和直径算的。

网友(2014-09-21):
引用 网友E:
电机轴上弄个接近传感器检漏转速。风机怎么会堵转?风速风压可测,风量是根据上述参数和直径算的。 ...

这个简单靠谱!

网友:
热水器有检测的传感器的,找一下,强排热水器都要有风压检测功能的。

网友:
挖一个洞,装一个CPU的风扇,测量脉冲

网友:
给空心线圈通交流电,然后把空心线圈安装在风扇叶片划过的地方,检测交流电流的大小变化。
原理:金属叶片靠近空心线圈时会引起其电感量的变化。

楼主:
现在的解决方案就是用压差开关,honeywell的要200。国产的杂牌只要55一个。

网友:
PIC有风扇电机检测芯片。通过电机线上的反电动势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