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Q NFS 挂载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8-13):
运行环境:
IMX6Q SABRE板,LINUX 3.05

运行
mount -t nfs 192.168.3.111:/home/a/ltlib/rootfs /sd/
显示错误
mount: wrong fs type, bad option, bad superblock on 192.168.3.111:/home/a/ltlib/rootfs,
       missing codepage or helper program, or other error
       In some cases useful info is found in syslog - try
       dmesg | tail  or so

本人在虚拟机上测试结果是可以Mount上的,是不是文件系统少什么依赖了?顺便吐槽下飞思卡尔的LTLIB,文档写的很片面

网友: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已经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待会会回答你。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通过NFS启动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要通过NFS启动板子吗?

不是,仅仅是挂载

网友:
你的主机nfs目录是::/home/a/ltlib/rootfs吗?

网友B:
missing codepage or helper program, or other error
貌似你的参数缺少一些东西,不过一般是mount到windows平台的目录时,需要多加一个参数,linux的只要nfs是开启的,一般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issing codepage or helper program, or other error
貌似你的参数缺少一些东西,不过一般是mount到windo ...

你们有没有NFS,TFTP使用的相关文档。LTLIB的使用手册上面并没有这个方面的资料

网友:
NFS,TFTP的使用。是通用的,网上很多资料

楼主:
我在6410下面看挂载的配置,到了IMX6Q就用不了

楼主:
LZ犯了的低级的错误。。名字打错了。。无颜对论坛诸位

网友B:
路径名打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径名打错了?

好吧,起码让我知道了:imx是运行操作系统的处理器。

网友:
看来是自己的问题啊  也算是长个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有没有NFS,TFTP使用的相关文档。LTLIB的使用手册上面并没有这个方面的资料 ...

NFS 以及TFTP在飞思卡尔官网的文档包中Setting_Up_LTIB_host.pdf有介绍如何配置NFS和TFTP的。另外在飞思卡尔官网的论坛上也是有NFS环境搭建的帖子:NFS on Ubuntu
你可以参考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