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DM KE02,用内部时钟,系统时钟是多少?【已解决】

楼主(2014-08-13):
大家好,最近在学习Demo ,我用的是内部时钟,但是最好的总线时钟是多少呢?

ICS_Trim(ICS_TRIM_VALUE);// 是这个函数最后倍频的系统时钟吗?

网友:
你开一个定时器或者用SYSCLK测试一下,我配置成16M

网友:
这个是trim内部时钟的,不是倍频的,倍频有FLL的系数和你相关的系数决定。

楼主:
TRIM后
ICS_C2 = 0x0; /*BDIV=0, prescalar = 1 */
ICS_C1 = 0x04; /*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to FLL */ 这样就把时钟跑在40上了,这样理解对吗?如果要分频,根据PDF调写ICS_C2 值就可以?我刚才实验了,这样确实泡在40M
ICS_C1 = 0x04; /*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to FLL */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IM后
ICS_C2 = 0x0; /*BDIV=0, prescalar = 1 */
ICS_C1 = 0x04; /* internal reference clock to FLL * ...

你内部频率被你trim到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内部频率被你trim到多少了?

是 0x4C        /*!< trim IRC to 39.0625KHz and FLL output=40MHz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0x4C        /*!< trim IRC to 39.0625KHz and FLL output=40MHz */

如果内部是trim到39.0625K,而且BDIV被设置为0,是会引起主频为40M的。

网友:
楼主如果是KE02 20M的芯片,还是建议你不要超频,最高主频工作在20Mhz。

网友:
楼主,用PE可以直接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浪里白条土豪啊!

网友:
不清楚的话用PE直接配置,或者看带SYSTEM_前缀的文件里的配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