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上2.4G RF模块与WIFI天线是否会干扰?

楼主(2014-08-13):
四轴上这样的天线布局是否会干扰?

网友:
干扰是有可能的,两个2.4G的频段可以分开点,如果功率都不是很大的话,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又不是同频。

网友:
会干扰,
一般是2.4g被wifi干扰,
原因是wifi的带宽宽,抗干扰能力和带宽成正比
当然,你设置一下2.4g 避开wifi频段会好一些

网友:
如果相互间没有分配好频率的话一定会有

网友:
程序没写好wifi就废了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8853&highlight=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8853&highlight=干扰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