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和LPC17XX直接驱动RGB的480*272液晶,行不行呀

楼主(2014-08-13):
我想用单片机或LPC17XX直接驱动RGB的480*272液晶,就是显示一些固定位置的文字,歌曲名称,时间等,不知有没有什么问题

背景是纯蓝色,或者一幅简单的图片。

网友A:
我也在考虑用这个方案,LPC1788+SDRAM来驱动RGB480*800的方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考虑用这个方案,LPC1788+SDRAM来驱动RGB480*800的方案呢

我要显示的内容比较少,如果用较高的CPU没什么性价比,我的仅仅是显示一个固定的图案,和一些偶尔变化的文字。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直接驱动IO口,不要什么SSD1963 或LPC1788.

你画好了LPC1788的话,共享 我一下呀,参考一下

网友:
17系列只有LPC1788带LCD控制器,可以直接刷裸屏。要么你就用单片机+CPLD

网友B:
除了1788其他的17xx也有带LCD控制器,不过因为出货量的缘故,性价比还不如1788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1788其他的17xx也有带LCD控制器,不过因为出货量的缘故,性价比还不如1788 ...

lpc1768就没有了哦

网友:
呵呵,其他的178x , 什么1785之类的,不过出货量小价格没优势,还是阉割版,所以大家都用1788.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1788其他的17xx也有带LCD控制器,不过因为出货量的缘故,性价比还不如1788 ...

LPC2478 听说也有 但是没有参考资料下

网友:
没有问题,我正在使用LPC1788驱动800*480的TFT,还OK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PC2478 听说也有 但是没有参考资料下

带LCD的ARM7 么?过时的产品了,1788的推出就是为了替代他的。现在都是M3的天下了,没必要折腾淘汰的ARM7核了。

网友C:
这么简单的应用直接用STC的小管脚单片机+RA8875+W25Q32搞定,电路和程序都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的应用直接用STC的小管脚单片机+RA8875+W25Q32搞定,电路和程序都简单 ...

这个价格不如直接上LPC1788了

网友:
RA8875蛮贵的,三四十一个。不考虑稳定性可以用SSD1963,十几二十块钱。要稳定要便宜那就用CPLD + SRAM 吧,23块钱左右搞定驱动部分。

CPLD 10 + SRAM 13 + 单片机 10 = 33元
LPC1788 35元(这个价格不知道你能不能拿到) + SDRAM 8元 = 43 元

大概成本

网友D:
实际上用 ASM9260t最合适。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541-1-1.html

这是坛友做的视频效果。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060

关键是电路简单, 1个芯片搞定,外面布线非常方便。不需要接sdram,不需要考虑等长走线。

网友:
为何一定要用RGB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价格不如直接上LPC1788了

那你算算LPC1788的价格(注意不是1个LPC1788就行的)。
STC的小管脚单片机 3元 + RA8875 28元 +  W25Q32  1元  总共32元,并且连字库和图片都有地方放了,有了字库开发汉字显示程序简单了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显示的内容比较少,如果用较高的CPU没什么性价比,我的仅仅是显示一个固定的图案,和一些偶尔变化的 ...

我现在用的是RA8875的方案的,最近ST有在推一颗STM32f429的也想试试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实际上用 ASM9260t最合适。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8541-1-1.html

要是你们资料能公开就好了,目前我们这样的小批量在用的,都只能找常规比较好采购的IC,不好采购和资料没公开的都不敢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你们资料能公开就好了,目前我们这样的小批量在用的,都只能找常规比较好采购的IC,不好采购和资料没 ...

您好!采购其实都很方便的。你买几片都可以的,很好买的。
资料不过还是需要签NDA的。

不管怎么样,都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