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切换比较器后检测不到无刷电机换相消磁事件

楼主(2014-08-13):
最近做无感无刷电机控制器时碰到一个很奇怪的事,大家一起讨论讨论。过零点采用电阻分压网络采用,电机中性点也是用电阻网络虚拟的,和网上一些比较经典的控制做法不同的是他们只用了一个比较器,将虚拟中性点接在比较器的反向输入端,A,B,C三相端电压测量点用电子开关切换,用来和中性点比较。而我的方法比较特殊,由于硬件关系,无法将A,B,C,M(虚拟中性点)这四个点接在同一个比较器上,而是分开接在两个比较器上,如下图所示:

这样接以后,将电机拖动起来后,换相及反电势波形如下图所示:

AB-->AC         C下降沿过零点
AC-->BC         B上升沿过零点
BC-->BA         A下降沿过零点
BA-->CA         C上升沿过零点
CA-->CB         B下降沿过零点
CB-->AB         A上升沿过零点
比较器的切换顺序为:
AB-->AC         比较器1下降沿中断,C为比较器1同向输入端
AC-->BC         比较器0上升沿中断,B为比较器0同向输入端
BC-->BA         比较器1下降沿中断,A为比较器1同向输入端
BA-->CA         比较器1上升沿中断,C为比较器1同向输入端
CA-->CB         比较器0下降沿中断,B为比较器0同向输入端
CB-->AB         比较器1上升沿中断,A为比较器1同向输入端
这个切换顺序比较奇特的地方就是中间夹杂这比较器0和比较器1的切换,下图是两个比较器的输出值:

从图中可以看出,比较器1的波形非常正常,每次换相的消磁事件体现的非常明显,但比较器0就有点怪异了,根本没有消磁事件出现。考虑到比较器0只检测了B相这一相,才出现这种波形,所以我用比较器1只检测一相(C)的过零点时,比较器1的输出就和比较器0一样了,依然没有消磁事件产生。
     是否在切换比较器的时候把消磁事件规避过去了呢,所以我把两个比较器的中断都打开,并设置成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检测中断的模式,这样总不会因为切换比较器的比较端口而规避该消磁事件吧,但是,结果却仍然是比较器0没有检测到消磁事件。
     不知道各位大虾有什么看法?

网友(2018-04-21):
不知道楼主做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