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制作无刷电机电调

楼主(2014-08-13):
最近闲来无事用stm8003做了一个无刷电机的电调发上来给大家看看吧,过两天板子就回来了

楼主:
学习altium designer 半个月,板子画的确实也比较丑,不过自己觉得还是挺有成就感

楼主:
电子调速器原理图,借鉴别人的

网友A:
期待结果,正准备玩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期待结果,正准备玩耍.

过两天板子回来就可以测试了,waiting

网友:
这东西硬件电路 应该都差不多,关键是 控制算法~   希望楼主能早日做好,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B:
22V——PWM是不是没接啊

你升压用phase_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V——PWM是不是没接啊

你升压用phase_A的?

恩,升压是用phaseA,那个pwm用来接收外部信号的

网友C:
楼主的自举升压的一个二极管方向错了,还有楼主没有注意到后面的部分吗? 也就是加了1个电阻,构成了正反馈。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8%B0%83

网友:
电路看起来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自举升压的一个二极管方向错了,还有楼主没有注意到后面的部分吗? 也就是加了1个电阻,构成了正反馈 ...

最近刚学,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帮忙改下原理图吗?谢谢了!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实际使用怎么样,为什么看着这么复杂,我看过好多类似的电路,简洁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刚学,如果不介意的话,可以帮忙改下原理图吗?谢谢了!

帖子后面 有原理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实际使用怎么样,为什么看着这么复杂,我看过好多类似的电路,简洁可靠  ...

MOS管驱动 的 边沿 都能做到非常的陡,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MOS管的功率损耗。实际电路肯定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C:
MOS管驱动 的 边沿 都能做到非常的陡,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MOS管的功率损耗。实际电路肯定可靠! ...

边沿太陡了,不行啊,我们实际调试的时候,很很容易出现干扰;大电流的di/dt,很严重,只能这种,但是老外的产品不知道怎么能做到那么好的

楼主:
电路板回来了

网友(2015-03-02):
楼主 后来 如何了???????????怎么没下文了

网友(2015-05-13):
借鉴一下,不错。。

网友:
楼主后面调试的怎么样了?关注

网友(2015-12-27):
没下文了???

网友E(2017-10-24):
继续关注成果  希望楼主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继续关注成果  希望楼主说明

这坟挖的, 看楼主 两年多没上论坛了

网友:
关个毛线,看帖不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