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啸叫检测与抑制的音频功率放大器

楼主(2014-08-13):
亲们,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啸叫的原因是什么,都有什么办法进行解决?

网友A:
话筒回授了才啸叫吧

网友B:
楼主搞唱K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筒回授了才啸叫吧

产生的具体原因是:电感啸叫或者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唱K功放?

是整个搞一个音频功放系统,但是有啸叫,十分影响声音效果,应该怎么处理掉啸叫?

网友:
这不是TI的赛题么?

网友:
啸叫抑制器。

网友:
楼主是做电子设计的学生吧。

楼主:
对呀,亲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那个太贵了,并且不适合电设啊

网友C:
楼主,淘宝有70多块的板子,还有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是不是采用fft+陷波的方案

网友:
fft算一下
可编程滤波器滤一下ok了吧

网友D:
笨方法 直接整形测试频率 连续的稳定频率为啸叫的频率 滤波这个频率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淘宝有70多块的板子,还有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了?是不是采用fft+陷波的方案 ...

亲,FFT你准备采样多少个点?采少了不准确,采多了,时间太长,这个时间内啸叫已经消失了,就无法进行后续的滤波和反傅里叶变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笨方法 直接整形测试频率 连续的稳定频率为啸叫的频率 滤波这个频率就行了 ...

亲,采样才多少个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生的具体原因是:电感啸叫或者什么啊

应该是喇叭发出的声音又传回话筒了形成声音叠加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亲,FFT你准备采样多少个点?采少了不准确,采多了,时间太长,这个时间内啸叫已经消失了,就无法进行后 ...

你现在是采样多少个点呢?采样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现在是采样多少个点呢?采样率多少

我用的430的开发板,因为内存限制,只能采128个点,采样频率应该是20k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430的开发板,因为内存限制,只能采128个点,采样频率应该是20kHz

那么啸叫的频率是多少呢,为什么不用好点的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啸叫的频率是多少呢,为什么不用好点的片子

啸叫的频率是不确定的,前几天用的430的2553,内存更小,借了一个149,但也只有2K的内存,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啸叫的频率是不确定的,前几天用的430的2553,内存更小,借了一个149,但也只有2K的内存,哎..... ...

他们有直接上ARM A9的,还有用DSP的

网友:
数字滤波算法不会搞,就哒哒模拟电路。
知道这实现的可能为0。
用那种集成回声去除的IC,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2014-10-30):
感兴趣这个话题,lz做得怎么样了,参考一下?

网友(2015-01-04):
楼主搞得怎么样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