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PU6050和HMC5883L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4-08-13):
   HMC5883L不是可以连接到MPU6050上面的么,这个时候,MPU6050该怎么与单片机连接呢?

网友A:
单片机跟MPU6050 I2C连接,MPU6050自己有I2C直通引脚,这就可以跟HMC5883L连;其实不用这对引脚也行,并联I2C反正I2C从机可以挂很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跟MPU6050 I2C连接,MPU6050自己有I2C直通引脚,这就可以跟HMC5883L连;其实不用这对引脚也行,并联I ...

主要是想用自带的DMC

网友(2015-02-05):
坐等高手讨论

网友(2015-08-27):
请问接完之后呢?原来的驱动还用修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