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直流无刷电机和四轴提供升力的无刷电机的有区别吗?

楼主(2014-08-13):
如题
另外,不知道坛子里是否有人用过:BGM5208  直流无刷电机 ,它的驱动电流电压有多大?

网友A:
bgm不是背景音乐的意思嘛

网友B:
很大区别,KV值不同,绕线方式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m不是背景音乐的意思嘛

BGM  = Brushless Gimbal Moter,无刷云台电机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大区别,KV值不同,绕线方式不同。

无刷云台电机的KV值一般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刷云台电机的KV值一般多少?

我只知道很低,详细不清楚,这个直接问下电机厂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知道很低,详细不清楚,这个直接问下电机厂最好

淘宝上买的,但每一个店主能提供一点信息的,什么都不知道,连使用说明书都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买的,但每一个店主能提供一点信息的,什么都不知道,连使用说明书都没有 ...

这种东西本来没什么信息,基本只KV值和外形数据等,至于想要扭力什么数据的话,那最好去找大公司的产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淘宝上买的,但每一个店主能提供一点信息的,什么都不知道,连使用说明书都没有 ...

如何你连这电机如何使用都不知道的话,那你最好自己多了解下(我估计你说的使用是如何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你连这电机如何使用都不知道的话,那你最好自己多了解下(我估计你说的使用是如何驱动吧) ...

是的,比如驱动电流多大,电压多少这些参数

网友C:
2208和2212的云台电机KV值70或者80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8和2212的云台电机KV值70或者80

5208的云台电机呢?

网友D:
去论坛或贴吧问吧

网友E:
云台电机低KV值,高了也得做减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论坛或贴吧问吧

问了  都没人回。。。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云台电机低KV值,高了也得做减速。

嗯嗯  云台不要求很高的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5208的云台电机呢?

180T到200T

网友:
引用 楼主:
BGM  = Brushless Gimbal Moter,无刷云台电机的意思....

兄台开始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