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低功耗设计 捉急

楼主(2014-08-13):
关于低功耗,第一次意识到这个概念,怎么实现呢!?迷茫!
现在手上用PIC 16f886,用32.768KHz 做定时器唤醒,现在纠结系统时钟要跑多少的?第一次接触低功耗没概念,考虑低功耗是不是就直接用32.768做系统时钟,可是软件IIC和串口这个貌似带不起来?
没有找到关于低功耗设计的资料很是迷茫,在线等大神指点下!

网友A:
正常工作时用较高的时钟,一定空闲后切到待机模式,通过外部中断或者定时器定是唤醒检查是否有任务,如果长时间空闲直接掉电。我也没怎么做过,都是看别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工作时用较高的时钟,一定空闲后切到待机模式,通过外部中断或者定时器定是唤醒检查是否有任务,如果长 ...

那就是系统跑一个高点的时钟,唤醒定时器用32k 。怎么感觉32k有点浪费了。低功耗真是门学问啊

网友:
好像还有人通过调整系统时钟频率实现功耗控制,不同负荷情况下工作频率不同,有点类似Intel的睿频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是做什么项目的
处理不一样

网友B:
弄2个时钟,正常工作时切换到快速晶振作为时钟源,然后进入休眠是切换到内部的慢时钟,唤醒再次切换到快时钟去处理即可

网友C:
执行完相应代码后休眠,通过中断唤醒

网友:
这个应该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2个时钟,正常工作时切换到快速晶振作为时钟源,然后进入休眠是切换到内部的慢时钟,唤醒再次切换到快时 ...

休眠了 内部时钟不是不工作了??

楼主:
这是好东西,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执行完相应代码后休眠,通过中断唤醒

目前考虑用外部时钟做定时器唤醒

网友D:
用51做过,正常工作不休眠10ma 休眠和工作两种模式切换2ma 纯掉电100ua  纯休眠2ma 因为就个采集温度加现实,没有多少占用。就得掉电加外部时钟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51做过,正常工作不休眠10ma 休眠和工作两种模式切换2ma 纯掉电100ua  纯休眠2ma 因为就个采集温度加现实 ...

你好, 你这个掉电是怎么做的?能分享下你大概的思路吗? 谢谢!

网友:
休眠,靠RTC或I/O中断唤醒

网友:
外加rc冲放电电路,51可以外部跳变沿触发中断退出掉电模式

网友(2014-09-12):
楼主没有说明项目的需求情况,CPU是需要长期工作还是间歇工作?间歇工作的话,用什么方式唤醒?其实这些都和功耗有特别直接的关系。

网友E:
想问下,这位仁兄是做什么项目了,我现在也在用PIC做一个低功耗的项目,可以多交流甲流

网友F:
pic可以使用wdt做唤醒定时器,功耗那是低的刚刚的。至于串口和iic内部时钟一般就可以胜任。

网友:
平常用高速时钟,空闲的时候关掉高速时钟,只用32k时钟

网友G:
PIC功耗还好啦,我以前做过LCD显示进才30UA左右,不带LCD的所有东西都关了,只留外部中断,能做10UA以下。

网友H:
你要求的功耗有多低?说个具体数据,让大家伙帮你出出主意。

网友:
一般运行使用内部的dco,32k只给定时器用,定时唤醒

网友I:
学习下,请问楼主大哥有没有解决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下,这位仁兄是做什么项目了,我现在也在用PIC做一个低功耗的项目,可以多交流甲流 ...

工业测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下,请问楼主大哥有没有解决低功耗

只能说是往那方面靠近,目前低功耗方案定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求的功耗有多低?说个具体数据,让大家伙帮你出出主意。

2400mAH 锂电池至少工作一年,哈哈,这个和具体项目有关,涉及到很多细节。目前这个已经能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C功耗还好啦,我以前做过LCD显示进才30UA左右,不带LCD的所有东西都关了,只留外部中断,能做10UA以下。 ...

牛逼!!厉害

网友:
先读一下datasheet里面关于功耗的部分和工作模式吧,没玩过pic

网友:
我想请教下,你的电流参数是怎么实测的呢?

网友:
休眠 + 看门狗唤醒 ; 如果对定时有较高的要求,则对WDT 周期做校正后再使用

网友:
PIC功耗还错错,用内部高频工作比如4M或1M,用32K作唤醒和计时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能说是往那方面靠近,目前低功耗方案定下来了。

能分享嘛

楼主:
楼上那个大神推荐的 PDF 很有用可以参考。具体项目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网友(2014-12-03):
引用 网友F:
pic可以使用wdt做唤醒定时器,功耗那是低的刚刚的。至于串口和iic内部时钟一般就可以胜任。 ...

是用wdt定时的弄不

网友F:
是的,就是使用看们狗定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就是使用看们狗定时器。

看门狗定时器,怎么做低功耗,有点不明 指点下呗,没弄过低功耗

网友:
管脚设置、时钟、外设、低功耗模式选择,需要综合,还得不停实验

网友:
我們的經驗, sleep mode+ watch dog timer(32khz) , 设好timer prescaler调整睡醒与睡眠时间比例, 必要时弄个heartbear机制配合,代表机器还活着, io口视周边电路状况逐个检查配置状态. 或是配置更低耗电的g sensor来唤醒pic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执行完相应代码后休眠,通过中断唤醒

直接sleep么?看网上说唤醒时间要几个ms,uart通信要丢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F:
pic可以使用wdt做唤醒定时器,功耗那是低的刚刚的。至于串口和iic内部时钟一般就可以胜任。 ...

看网上说唤醒时间要几个ms,uart通信要丢数据。

网友:
需要快速执行任务的时候,切换搞时钟,其它时候32.768KHz,执行完睡眠,定时起来刷新显示什么的

网友(2015-03-25):
同意42楼的说法,我以前就是这样用的,就是来回切换

网友:
也同意42楼的方法,我刚用这个办法做了一个CR2016电池驱动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