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新手的不解之惑

楼主(2014-08-13):
自己是一个新手,最近在学PIC单片机的应用,用万用板手搭了一块PIC最小系统板,芯片使用PIC16F877A。
使用 D口运行跑马灯,8位全接上LED后,最小系统板电源开关起不了开关作用。除去一个LED不接,开关正常。
如图:

另外,电源开关关闭状态下,LED长亮。
如图:

望各位大侠解惑。

网友:
看你电路应该是电路的IO电流不够,请参考数据手册

楼主:
后来LED阳极接到单片机VDD引出的插针上,该问题解决了。
猜想是不是8路LED灌电流太大导致了此现象?

网友:
LED 要接上电阻。。

网友:
LED限流电阻也不接吗?

楼主:
接了300Ω电阻,是贴片的在背面

网友:
搞个跑马灯用330欧太费电了

网友:
电源开关不起作用? 打开时不运行?

网友(2014-11-08):
这都有,开关可是硬断开啊

网友:
330欧太小了吧。。我们都用1K。一个灯5MA够了。 我的接法是阴级接地的。因为PIC的输出电流还是挺大的。

编辑原因: 补充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