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1114用ISP可以下载,但是SWD下载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2014-08-13):
  我是第一次使用LPC系列的芯片。自己画的一个小板子,第一次是可以用SWD(GND,SWDIO,SWCLK)方式下载程序的。但是断过电后,SWD就检测不到芯片了。
  之后,用ISP下载时没问题的,程序可以运行,就是四个流水灯(P2的8,9,10,11)。
  用ISP擦除全部Flash后,还是检测不到芯片。
  百度了下,没找到什么结果...
  不知道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没?给些建议.谢谢

网友A:
电源电压低、仿真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低、仿真器坏了

电压测了是3.2V.
jlink 应该也没问题,焊接了两块板子,没写过程序的就可以读到芯片,有拿了个stm32,也可以正常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电压低、仿真器坏了

真的是电压低的问题弄成3.3V就可以了。
还有第一次可以SWD下载,之后就不行了。是因为那个例程的startup中 做了加密
                IF      :DEF:EN_CRP
                AREA    |.ARM.__at_0x02FC|, CODE, READONLY
CRP_Key         DCD     0x87654321
                ENDIF

去掉就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