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1要量产不知道用什么工具烧录?

楼主(2014-08-13):
CC2541要量产不知道用什么工具?现在用的是CC Debugger但一台电脑只能挂一个烧有没有一台电脑可以同时烧几个的呢?

网友A:
呵呵,我以前也找过,官方是没有的
目前就发现一家第三方离线方式且支持多个同时烧录的,价格2500块内应该可以搞定
因为不太符合我的烧录想法,就没购买,无法给实际的参考了
附件是这个烧录器的资料,给你参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以前也找过,官方是没有的 目前就发现一家第三方离线方式且支持多个同时烧录的,价格2500 ...

这个可以记录下CC和CD的时序

楼主:
谢谢了了看了,但跟同事讨论了一下,他们不太同意这种方法

网友:
是不是有通过串口更新的程序,貌似还有通过蓝牙更新的程序,当然前提是先通过CC Debugger烧录好对应的bootload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了看了,但跟同事讨论了一下,他们不太同意这种方法

CC Debugger的ID号不同 就可以挂几个

楼主:
就是用CC DEBUG更新程序的

网友B:
最近在捣鼓CC2541,业余爱好,想整个电子锁,client靠近server,连接上到一定范围就自动解锁,OSAL看不懂哇。。。楼主有没有简单易懂的资料呀。。

网友:
感觉有量的话, 可以找ti烧, 淘宝上有一些库存料, 都是烧好代码的.

楼主:
量并不是太大,感觉他们应该不会会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在捣鼓CC2541,业余爱好,想整个电子锁,client靠近server,连接上到一定范围就自动解锁,OSAL看不懂哇 ...

不好意思没有,这个只是代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