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QGroupBox 怎么支持中文显示

楼主(2014-08-13):
PC下的linux系统为ubuntu 12.04 ,        qt版本为4.8 ,arm为ok6410开发板,在arm移植的qt为4.7.1。 在pc上利用qt4.8中文显示完全支持的,但是交叉编译成4.7.1在arm上就QGroupBox上的中文就是空的,如下图,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字体问题吧

网友A:
你运行的时候加上“-font”指定字体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运行的时候加上“-font”指定字体试试看

试了,在QGroupBox中修改样式,加了字体,比如wenshuiyi的,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问问哦 开发板上的中文字体是怎么加上去的 我还一直跑的英文。。。 ps 纯内核 挂q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在QGroupBox中修改样式,加了字体,比如wenshuiyi的,还是一样的效果

不是这个意思。假如我要运行已编译好的程序HelloQt4,随便用什么方法把它拷贝到"/bin"目录下,然后给hello可执行权限“chmod +x HelloQt4”,把字体文件拷到开发板qt的lib/fonts里,设置环境变量,在/bin目录下执行"./HelloQt4 -qws -font unifont_160_50.qpf ",指定使用unifont_160_50.qpf字体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个意思。假如我要运行已编译好的程序HelloQt4,随便用什么方法把它拷贝到"/bin"目录下,然后给hell ...

按照你说的方法做了一下,还是不行的,还是显示的是空的,把在QGroupBox中的按钮拖出来之后就可以显示了,不知道是不是QGroupBox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