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啥时候出支持SDRAM的Cortex-M 处理器?

楼主(2014-08-13):
ATMEL 啥时候出支持SDRAM的Cortex-M 处理器?

网友:
正在查询,请稍候。。。

网友:
为啥非要等ATMEL呢,对厂家偏好不是很好,哪家合适用哪家。MCU带SDRAM本来应用范围就有限。

网友:
xmega都支持sdram了

网友A:
为啥要等atmel出呢,ST和NXP都有啦,为啥就看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等atmel出呢,ST和NXP都有啦,为啥就看不是啊

ST和NXP  的片子  没ATMEL  好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和NXP  的片子  没ATMEL  好吧?

你这说法太笼统了,,只能说哪个芯片在某方面比另一个好,,根本不存在全面性的某家比另一家好,,不然也不会出现那么多MCU厂家势均力敌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说法太笼统了,,只能说哪个芯片在某方面比另一个好,,根本不存在全面性的某家比另一家好,,不然也 ...

我指的是工业应用,稳定性、抗干扰......

楼主:
PSRAM 貌似都是bga封装的......

网友C:
都用Cortex-M了,SDRAM应该不常用吧。看看各大厂商,带SDRAM的型号也不是特别多,大部分还是靠片内FLASH和RAM自己运行的。
如果代码量/内存都要上SDRAM了,上个MPU岂不更爽,价格也没差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用Cortex-M了,SDRAM应该不常用吧。看看各大厂商,带SDRAM的型号也不是特别多,大部分还是靠片内FLASH和R ...

MPU   90%都是BGA封装的   我现在只想运行UCOS之类的微型os   只是内存需求有点大(2Mbyte以上)  MCU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