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L数据问题

楼主(2014-08-14):
请教大家个现象,本人用回流焊焊接HMC5883L但是焊完出现这样的数据,不论怎么晃波形都不变化,拿一个铁制螺丝刀在附近晃,波形会有变化,按照手册上说的焊之前要125°烤24h,我断断续续的烤了白天一整天,回流焊的最高温度225°,锡浆Sn63/Pb37,请问是由于温度高了磁性材料损坏了,还是烘烤时间不够

网友:
楼主你这问题后来咋解决的?
我没烘烤直接风枪背面吹,结果就是数据都是0.
能读出ID,Gain为1时自检XYZ轴都输出1285,关闭自检之后全部输出0!
不知道这种现象是焊废了还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
这片子很容易过热就坏的,要严格控制温度

网友(2014-12-15):
我没有烘烤  过回流焊,也坏了好几片,这芯片好蛋疼,不知有没有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