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会自己跳过一段程序不执行而执行后面的程序?

楼主(2014-08-14):
单片机是STC89C52RC,昨天在做它的内置EEPROM实验时,发现怎么弄都读不出正确值。而且调试时发现很奇怪的现象:
void main()
{
        Init_Uart();
        Send_Byte('K');
        s2=0x35;
        ISP_Sector_Erase(0x2002);
        Send_Byte('w');
        ISP_Write(0x2002,s2);
        s3=ISP_Read(0x2002);
        while(1);
}
这是主程序,开头串口发送了K,中间也有发送w,然后再这三个函数里:
void ISP_Sector_Erase(uint sector_addr)
{
        uint iaddr;
        Send_Byte('E');
        iaddr=sector_addr & 0xfe00;
        ISP_ADDRH=(uchar)(iaddr>>8);
        ISP_ADDRL=0x00;
        ISP_CMD=ISP_CMD & 0xf8;
        ISP_CMD=ISP_CMD & EraseCmd;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
开头有发送E
void ISP_Write(uint byte_addr,uchar dat)
{
        ISP_ADDRH=(uchar)(byte_addr>>8);
        ISP_ADDRL=(u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ISP_CMD & 0xf8;
        ISP_CMD=ISP_CMD | PrgCmd;
        ISP_DATA=dat;
        Send_Byte('J');
        Send_Byte(ISP_DATA);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
里面有发送J和写入值
uchar ISP_Read(uint byte_addr)
{
        ISP_ADDRH=(uchar)(byte_addr>>8);
        ISP_ADDRL=(u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ISP_CMD & 0xf8;
        ISP_CMD=ISP_CMD | RdCmd;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Send_Byte(ISP_DATA);
        Send_Byte('G');
        return (ISP_DATA);
}
最后有发送 读取值和G

理论说串口发送的数据应该是KEwJ55G
然后从串口助手上看到的只有KG
中间那么多的发送都被吃了?????

网友:
是不是要等上一次发送完成再发送下一个

网友:
你的sendbye()程序是怎么写的,有没有等待发送完成呢?会不会是后面的数据把前面的给冲掉了。

网友:
串口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
有完整的工程吗?
把Send_Byte的代码弄出来看看

楼主:
void Init_Uart(void)                 //11.0592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CON=0x50;
        ES=1;
        EA=1;
}

void Send_Byte(uchar byte)
{
        SBUF=byte;
        while(!TI);
        TI=0;
}

这是串口函数的。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A:
iaddr=sector_addr & 0xfe00;
你这句为什么要和0xfe00运算?
你擦除和写入的地址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ddr=sector_addr & 0xfe00;
你这句为什么要和0xfe00运算?
你擦除和写入的地址都不一样。 ...

这个是看郭天祥的书的。 擦除是擦除一个扇区,然后每个扇区的前七位是一样的,所以用的0xfe00,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A:
我记得STC的每扇区是512字节,只要擦除地址在这个扇区中任意一个字节都会擦除整个扇区。
你去查下手册,看你用的MCU EEPROM的地址表,保证你擦除、写入、读取的是同一个扇区。

另:你直接下载STC最新的下载软件,里面有示例程序,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STC的每扇区是512字节,只要擦除地址在这个扇区中任意一个字节都会擦除整个扇区。
你去查下手册,看 ...

我把地址都改成一样的还是不行。。 而且我最奇怪的是为啥中间那么多的发送都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地址都改成一样的还是不行。。 而且我最奇怪的是为啥中间那么多的发送都没有了?!! ...

不知道你的代码是不是全写在一个文件里?如果在不同的文件里的话要包含头文件。
笨一点的办法就是你的函数只保留发送那一句,看下问题到底是出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代码是不是全写在一个文件里?如果在不同的文件里的话要包含头文件。
笨一点的办法就是你的函 ...

我搜到别人写的一个,发现能用。看样子郭天祥这书里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搜到别人写的一个,发现能用。看样子郭天祥这书里的代码有问题。。

你用STC的单片机的话就直接去STC官网下载stc-isp-15xx-v6.77.exe
里面的示例代码很全。

网友:
可以试试我这个串口程序,直接用printf()就行。
51单片机串口人机交互调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STC的单片机的话就直接去STC官网下载stc-isp-15xx-v6.77.exe
里面的示例代码很全。 ...

嗯嗯,感谢~

网友:
stc-isp工具里面的示例代码也不是拿来就能用的,要根据实际改动

网友:
串口初始化有问题, 可能串口初始化为,直接发送, 无缓冲.

网友(2014-11-01):
ES=1;改成 E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