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家推荐一款高速直流电机

楼主(2014-08-14):
在产品中需要用到高速直流电机,负载转速在3万转以上,扭矩5N.CM,电压30V以内都可以,有刷的或者无刷的。
网上查了两天,没能找到符合的电机,没辙了,只能求助大家了,不知道坛里有谁接触过,推荐下,谢谢

网友A:
航模用的BLDC估计才有这个指标

网友B:
模型无刷电机。如500直升机用的1700KV,6s锂电22V驱动,轻松 3万转。

网友C:
扭矩5N.CM   转到3w转,这个电机是多少功率啊?谁能帮我算一下?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模用的BLDC估计才有这个指标

我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无刷电机。如500直升机用的1700KV,6s锂电22V驱动,轻松 3万转。

我查一下,谢谢大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扭矩5N.CM   转到3w转,这个电机是多少功率啊?谁能帮我算一下?

大概160w

楼主:
160W,电流也不小了,无刷的功率比有刷的要大很多啊
功率,转速,扭矩之间的公式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60W,电流也不小了,无刷的功率比有刷的要大很多啊
功率,转速,扭矩之间的公式是怎么计算的? ...

功率=转速*扭矩
都用国际单位制
功率W= 30000*2pi/60 *0.05=157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功率=转速*扭矩
都用国际单位制
功率W= 30000*2pi/60 *0.05=157

不是5N.M是5N.CM
这个不是标准单位吧?应该再×100
电机的

扭矩

,单位是

N•m

(牛米)

计算公式是

T=9549 * P / n

P

是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单位是千瓦(

KW

分母

是额定转速

n

单位是转每分

(r/min)

P

n

可从

电机铭牌中直接查到。

楼主:
有个问题,1700 KV,是说1V电压是1700rpm/min,10电压就是17000rpm/min,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1700 KV,是说1V电压是1700rpm/min,10电压就是17000rpm/min,是这样吗?

不带负载基本是这样的。
模型电机还有4000KV的。甚至5200K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带负载基本是这样的。
模型电机还有4000KV的。甚至5200KV的。

想到一个问题,可不可以通过增加变速齿轮来提高电机的转速,比如齿轮比10:1,转速就提高了10倍,不知道扭矩是不是变成了原先的十分之一?
(这么高的转速,对齿轮的要求也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到一个问题,可不可以通过增加变速齿轮来提高电机的转速,比如齿轮比10:1,转速就提高了10倍,不 ...

那么高的转速,齿轮的固定与润滑是大问题,要许多轴承。

功率=转速X扭矩

楼主:
有刷的直流电机是不是很难达到这么高的负载转速?有刷控制简单,无刷控制复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无刷电机。如500直升机用的1700KV,6s锂电22V驱动,轻松 3万转。

请问大胡子,在转速达到3万的情况下,如何知道此时的扭矩是多少?或者此时的功率是多少呢?该如何计算?还是只能参考厂家给出的曲线图?
昨晚查了,不知道该怎么根据参数计算,求指教,谢谢

网友:
高速电主轴也许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大胡子,在转速达到3万的情况下,如何知道此时的扭矩是多少?或者此时的功率是多少呢?该如何计算? ...

测扭矩应该有专用设备,但业余估算一下功率=电压*电流*效率,然后根据转速可得扭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