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这两个限流电阻加载整流桥前后有何区别?

楼主(2014-08-14):
请问大侠们,下面两幅图中这两个限流电阻加载整流桥前后有何区别?

网友:
下面那个图的光耦在那哭啊,兄弟

网友A:
看你整流桥出来电压电流多少了,不限的话很可能光耦会挂掉。

网友:
好像有点意思

网友B:
我感觉区别就是在整流桥坏了的时候表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整流桥出来电压电流多少了,不限的话很可能光耦会挂掉。

请问整流桥前后限流有什么不同?

网友C:
一个是给桥堆限流,一个是给光耦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区别就是在整流桥坏了的时候表现不同。

有什么不同,能详细点吗?谢谢

网友D:
感觉上面那个图经过电阻的为交流 下面那个图经过电阻的为直流。
会不会是电阻如果不是纯阻性的对过零点有影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上面那个图经过电阻的为交流 下面那个图经过电阻的为直流。
会不会是电阻如果不是纯阻性的对过零点有影 ...

说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是给桥堆限流,一个是给光耦限流

您好!请问两幅图中光耦输入端的电流一样吗?如何计算

网友E:
目测LZ不是电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目测LZ不是电工。

还真不是,能给上面的图给点意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什么不同,能详细点吗?谢谢

如果整流桥有短路,图1整流桥会爆炸,图2电阻会严重发热冒烟。

电流计算应该是一样的,电压/电阻=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整流桥有短路,图1整流桥会爆炸,图2电阻会严重发热冒烟。

电流计算应该是一样的,电压/电阻=电流。 ...

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