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指针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图片)

楼主:
在第一幅图里面,int *pointer=&number;怎么result=*pointer+5最后的值是20?number是15那么&number不是就是number的地址吗?那*pointer不是也是number的地址的值,为何加5就是20,我感觉应该是**pointer+5才是20啊

楼主:
在第二幅图里面
为什么number的地址是0000000000012ff0c
但是pnumber的地址是0000000000012ff00
这个c是如何差出来的

网友:
*pointer 这才是指针指向的值,pointer这才是地址

网友A:
int *pointer=&number;   //定义一个指向int型数据的指针pointer,该指针指点向number这个变量的地址。
result=*pointer+5;   //取出指针pointer指向的数据,也就是15,加5后赋值给变量result。
也就是说:* 运算符,
1、在定义或声明变量时使用,表示变量是个指针;
2、在计算时,放在指针变量前面,表示取这个指针变量指向的数据;
3、在计算时,放在两个变量中间,表示乘。。。。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第二幅图里面
为什么number的地址是0000000000012ff0c
但是pnumber的地址是0000000000012ff00

number和pnumber的地址是在程序运行时分配的;
pnumber的地址可能与number的地址离得很近,也可能远些。
但pnumber里存放的值一定是number的地址。

网友:
int *pointer=&number;   //这是指针变量初始化时赋值,换成下面赋值语句容易理解
换个方式:
int number=15;
int *pointer;
pointer=&number;
result=*pointer+5;
应该比较好理解。pointer才是地址

网友:
mark,这个讲的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pointer=&number;   //定义一个指向int型数据的指针pointer,该指针指点向number这个变量的地址。
res ...

说的太对了!!!!!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太对了!!!!!理解了,谢谢

7楼的坛友讲的,更容易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第二幅图里面
为什么number的地址是0000000000012ff0c
但是pnumber的地址是0000000000012ff00

纯属巧合,两地址之间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