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 不是全检的吗?怎么还会有没有过孔板子

楼主(2014-08-14):
JLC 不是全检的吗?怎么还会有没有过孔板子。
打了好多次了,以前也没有碰到过啊!!!!!
有4块没孔的

奇怪啊,图片上不了

网友:
正常渠道解决问题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售后服务(所有的品质问题请用如下方法反映):

您好,在系统里左边菜单中:点 售后服务==》PCB品质投诉==》选定相应订单,把情况描述清楚后==》留下联系电话后==》点保存;若有清晰地实物照片也请压缩后上传到系统。

专门的售后工程查核后会致电给您并在系统里回复您的,谢谢!

在系统里反映的品质问题,管理层也能随时查看到哪些地方需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