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电调的的5V要接在一起吗

楼主(2014-08-14):
每个电调都有BEC,都能输出5V给飞控、接收机供电,是不是只使用4个中的1个比较好,每个电调之间的5V应该有细微的差别,比如有的4.95V,有的5.05V,直接接在一起应该会有问题吧?大家是怎么接的?

网友:
只连一个,剩下3个悬空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是全部接在一起的,单独用一个发热严重

网友:
并联不均流造成的,好多这样的投诉;不建议四个一起并,最好只用一个+5V供电;

网友:
最好外接一个5V供电,不要使用电调的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