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我分析下这个降压电路是否行

楼主(2014-08-14):
本人设计的这个5V降压电路,希望高手给我分析下,这个电路在抗浪涌上面是否可行,特别是电路开机的时候能否使后端5V器件不受到冲击

楼主:
现在这个电路正连接在24V的电源上,不断开关机试验(24V开关电源,不断的通断开关电源的220V火线),目前在试验平台上已经跑了半天了,想请高手门分析下,还有哪里需要改进

网友A:
个人觉得没必要加D9,D10浪费了!!!

网友:
你想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没必要加D9,D10浪费了!!!

我觉得也是,还有D1也是,D33应该挪到前面去吧,fuse后面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没必要加D9,D10浪费了!!!

D10是为了尖峰和浪涌,损坏后端器件,D9只是一个简单的降压0.4V左右,因为前面电路是5.4V多点,同时D9和后面的电容470UF组成第二级滤波,这个电路负载很轻,100MA,我加这些主要是为了电路可靠,不知道是否有问题

楼主:
您看这样做可靠性会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还有D1也是,D33应该挪到前面去吧,fuse后面的位置

本来也想这么作,但是后来考虑到有些客户用变压器和桥堆供电(18V交流过桥堆),所以放前面既可以滤波也可以抗干扰,所以TVS放后面了,不知这样做是否合理

网友C:
DC DC 输入端少了个104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也是,还有D1也是,D33应该挪到前面去吧,fuse后面的位置

D1为了防止反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 DC 输入端少了个104的电容。

当初我是这么考虑的因为EMC滤波器已经有了104,所以前面也就没加了,您说我这想法是否错误??

网友C:
靠近IC电源输入端要放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近IC电源输入端要放一只。

您看这个放100V 104的CBB电容好,还是普通的贴片0805的电容好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D1为了防止反接,呵呵

有fuse和D33也就可以防反接了,接D1也行吧,这样fuse不会烧。
不用担心5V的问题,你在D33这里控制了浪涌后面就OK了,实在要加也是要在D33这里再加气体放电管什么的。
后面3个479uF的电容是不是太多了,你这还真的是不计成本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看这个放100V 104的CBB电容好,还是普通的贴片0805的电容好呢??

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fuse和D33也就可以防反接了,接D1也行吧,这样fuse不会烧。
不用担心5V的问题,你在D33这里控制了浪涌 ...

本来想2596后面一个470,然后D9后面一个,但是前面多一个470的纹波要好很多,实测大概是16MV左右,所以这个搞了,我主要是可靠性,成本稍微多点无所谓,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想2596后面一个470,然后D9后面一个,但是前面多一个470的纹波要好很多,实测大概是16MV左右,所以这 ...

要纹波低可以试试把D9换个电感看看这样两级LC滤波应该会好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fuse和D33也就可以防反接了,接D1也行吧,这样fuse不会烧。
不用担心5V的问题,你在D33这里控制了浪涌 ...

用D33防反接会烧24V

网友E:
楼主的值都是按照手册计算的么?我就发现一个并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纹波低可以试试把D9换个电感看看这样两级LC滤波应该会好一点

D9主要是减0.4V,因为后续要利用这个压差,所以,只能这样作,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D33防反接会烧24V

你没看见有保险丝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D10是为了尖峰和浪涌,损坏后端器件,D9只是一个简单的降压0.4V左右,因为前面电路是5.4V多点,同时D9和 ...

输出电压高了为什么不调反馈电阻反而增加成本和功耗用二极管降压?

网友F:
引用 楼主:
D10是为了尖峰和浪涌,损坏后端器件,D9只是一个简单的降压0.4V左右,因为前面电路是5.4V多点,同时D9和 ...

负载很轻,为什么加那么大的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没看见有保险丝啊

要是PTC就可以,保险丝反接一次就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出电压高了为什么不调反馈电阻反而增加成本和功耗用二极管降压?

就是,我还当是为了加这个二极管特地把输出调到5.5V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值都是按照手册计算的么?我就发现一个并不是。

“楼主的值都是按照手册计算的么?我就发现一个并不是。”
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PTC就可以,保险丝反接一次就得换了。

PTC时间长了也会坏的,我觉得吧,这个是个权衡的问题,不计成本的话前面加个整流桥都可以,计较的话能省则省,能对后面的起到保护就可以了。
前级应该考虑到后级短接的情况,后级不应该替前级的电源去操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要是PTC就可以,保险丝反接一次就得换了。

保险丝有他的好处,换也比烧板子强啊,多换几次长教训了就不会反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负载很轻,为什么加那么大的电容?

确实有其他用途,因为后面的电源要分成两路5V,一路就是这里的5V,另一路是SS310前面的电压经过2个SS14,特殊用途,如果只要5V那肯定不用可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有其他用途,因为后面的电源要分成两路5V,一路就是这里的5V,另一路是SS310前面的电压经过2个SS14, ...

一般不是用什么电感,磁珠来分这个电源嘛,用二极管不怕两边互相干扰? 而且用二极管来做压降也不是很准,如果不考虑成本把SS310前面电压再提一点点加两个LDO出两路电源不是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是用什么电感,磁珠来分这个电源嘛,用二极管不怕两边互相干扰? 而且用二极管来做压降也不是很准 ...

这个要我上全部电路可能才会明白,呵呵,二极管的坏处就是温度和电流对压降有影响,但是这些在我的应用上问题不大,主要是这个供电部分的可靠性,原来34063A做的总有些不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保险丝有他的好处,换也比烧板子强啊,多换几次长教训了就不会反接了; ...

我用的是PTC,之所以接GS1M这个管子,因为一个是防反接,另一个是用户那边的原因,原来试过不接二极管,结果用户的设备从我这里反向取电,PTC保护了,液晶屏黑了,呵呵

网友B:
34063A很成熟的东西会不可靠?要找清楚哪里出了问题,不然很可能还会重蹈覆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063A很成熟的东西会不可靠?要找清楚哪里出了问题,不然很可能还会重蹈覆辙 ...

主要是时间长了,电压不到5V了,然后换一片就好,所以这次用个好的片子,以前用的是HTC34063A

网友G:
MC33063A试试工业级的 ;MC34063A是民用级的,你那个HTC的34063A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MC33063A试试工业级的 ;MC34063A是民用级的,你那个HTC的34063A呢?

33063每试过,HTC34063应该是民用的,质量比国产的要好,国产的超过30必定炸鸡,我试过一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险丝有他的好处,换也比烧板子强啊,多换几次长教训了就不会反接了; ...

这是要用户付出学习成本呀。

网友A:
尽可能的保护好LM2596即可,最多在LM2596后面加上限流功能器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可能的保护好LM2596即可,最多在LM2596后面加上限流功能器件即可

LM2596前加个1W 2欧姆的大功率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值都是按照手册计算的么?我就发现一个并不是。”
哪个?

CFF值,手册中是1/31×10^3*R,手册给的公式肯定是最优化的,其他的值也许也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CFF值,手册中是1/31×10^3*R,手册给的公式肯定是最优化的,其他的值也许也会工作。 ...

对于这个电容,我是直接参考里面哪个表格,6V输出表格里面推荐是3.3NF,本来也考虑计算,但是想想表格推荐的应该也行,所以就选了这个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于这个电容,我是直接参考里面哪个表格,6V输出表格里面推荐是3.3NF,本来也考虑计算,但是想想表格推 ...

他都没给分压电阻的值,补偿是结合这两点来算的。明显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都没给分压电阻的值,补偿是结合这两点来算的。明显给的有问题。

看来我还是计算一下,谨慎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