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求鉴定 这两个buhler电机 能干什么用

楼主(2014-08-14):
求大神 求鉴定 这两个buhler电机 能干什么用,最近在鼓捣腐蚀电路板,正好手上有两个电机 不知道能不能当电钻电机使用?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振动棒大杀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棒大杀器~

有这个电机的具体参数吗 ?

网友B:
敢问楼主哪里人,我以前弄过两个这样的电机,从绘图仪上拆下来的,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敢问楼主哪里人,我以前弄过两个这样的电机,从绘图仪上拆下来的,很不错 ...

我也是从绘图仪上拆的   这个电机做电钻行吗

网友B:
太奢侈了,伺服马达,你看后面的码盘,都很贵的,买个普通铁皮马达吧,便宜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奢侈了,伺服马达,你看后面的码盘,都很贵的,买个普通铁皮马达吧,便宜好用, ...

主要是 手头有这个  这个电机大概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是 手头有这个  这个电机大概什么价位

这绘图仪上边还有什么样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