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一个能测到260V 精度为0.1V的交流电压表

楼主(2014-08-14):
求提供IC 参考

网友A:
搞清楚精度和分辨率没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

网友:
上adi官网找现成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清楚精度和分辨率没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

亲 分辨率低了 不是影响精度了么

网友B:
分辨率 0.1V 的表到处都是,精度 0.1V?乖乖!交流表做到误差万分之3.8以内 ?楼主是什么NB的应用场合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亲 分辨率低了 不是影响精度了么

精度不是这样标注的,亲。当然分辨率高,一般来说精度也会相应提高。精度是这样标+-(0.2%+10字)多少的,这种一般叫0.2级,只是兴过0.2%精度的例子。我们那个手持的3位半的精度一般是0.8%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 0.1V 的表到处都是,精度 0.1V?乖乖!交流表做到误差万分之3.8以内 ?楼主是什么NB的应用场合呀? ...

求推荐几款哈  最好村硬件的  不要啥校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是这样标注的,亲。当然分辨率高,一般来说精度也会相应提高。精度是这样标+-(0.2%+10字)多少的 ...

明白了  其实是没表达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推荐几款哈  最好村硬件的  不要啥校准的

不校准,你的电阻,基准什么的有这么好,第一次听说啊,做表没有不校准的,普通的7107这种不智能的电位器调,智能的数字校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是这样标注的,亲。当然分辨率高,一般来说精度也会相应提高。精度是这样标+-(0.2%+10字)多少的 ...

求指导 。。。。。。。。。原理图  源程序 求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校准,你的电阻,基准什么的有这么好,第一次听说啊,做表没有不校准的,普通的7107这种不智能的电位器 ...

话说 做校准的各种麻烦啊 本想用CS5463做一个的  听说必须要用校准台啥的 心都凉了

网友C:
不想校准直接买台34401A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想校准直接买台34401A就行了。

兄弟 有时候心烦不想吃饭  照这样我早就饿死了 兄弟别太惯着我了  说方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兄弟 有时候心烦不想吃饭  照这样我早就饿死了 兄弟别太惯着我了  说方法  ...

方法前面不是都说了么,校准啊,不想校准就买出厂校准好的。
不想吃饭就去医院吊葡萄糖,死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法前面不是都说了么,校准啊,不想校准就买出厂校准好的。
不想吃饭就去医院吊葡萄糖,死不了的。 ...

兄弟 你太有爱了   能细节话一点么 譬如说那个CS5463是不是一定要有校准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 你太有爱了   能细节话一点么 譬如说那个CS5463是不是一定要有校准台  ...

不校准就没法保证精度,要校准首先就要有一台校准好的参考源,道理就是这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指导 。。。。。。。。。原理图  源程序 求提供

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开发人员只能去喝西北风了。

网友:
就用cs5463吧

网友:
交流还需要指定频率范围。

网友:
有偿提供。哪能免费

网友D:
做过16adc,前置三档放大倍数,测5-100V AC,也就0.5%的精度,供你参考

网友E:
交流信号测量精度本来就不高。
34401也就1%的精度

网友:
三位半的数字表就可以做到吧,就是那种最大显示4000和6000的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想校准直接买台34401A就行了。

真要是做产品认证,34401A也要每年校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话说 做校准的各种麻烦啊 本想用CS5463做一个的  听说必须要用校准台啥的 心都凉了 ...

为什么要校准台,搞一个相对稳定的电压源,一个高精度万用表,就可以校准了!

网友F(2014-11-26):
引用 网友D:
做过16adc,前置三档放大倍数,测5-100V AC,也就0.5%的精度,供你参考

请楼上的放出来参考一下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楼上的放出来参考一下吧

好的。见图片。
主要是前面的放大器要选好。7606的板子官方有很多应用方案,会更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好的。见图片。
主要是前面的放大器要选好。7606的板子官方有很多应用方案,会更好。 ...

请问采集来的AD电压值 如何在计算出交流电的真有效值?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采集来的AD电压值 如何在计算出交流电的真有效值?

AD值进单片机,通过软件算法实现真有效值。
也可以用专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交流信号测量精度本来就不高。
34401也就1%的精度

这个不是吧,34401精度有这么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D值进单片机,通过软件算法实现真有效值。
也可以用专用芯片。

请问如果通过单片机电压真有效值如何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果通过单片机电压真有效值如何计算?

均方根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果通过单片机电压真有效值如何计算?

找算法,我选用的是辛普森算法,网上很多介绍的。

参考用法如下:
/*****************************************************************************
** Function name:
**
** Descriptions:   求真有效值
**
** parameters:         buf[] 若干个周期采样值。        avg是直流,按需要,默认0。
编辑内容:ADC_One_Sample是常量,一个周期采样数。         应该是number_One_Sample。
                存档的代码未更正。现在改正了这个错误。
** Returned value:第index个周期的真有效值
**
*****************************************************************************/

FLO32 True_RMS_Caculate(INT16 *buf, WORD index, WORD number_One_Sample, FLO32 Avg)
{
        WORD n,m;
        FLO32 X,Y,Z;

    FLO32 f_tmp;

        Z = 0;
        for(n = 0 ; n < /*ADC_One_Sample*/number_One_Sample/2 ; n++)
        {
                m = 2*n;
                f_tmp = fabs(buf[index*number_One_Sample + m])-Avg;
                X = fabs( f_tmp );
                X *= X;

                m = 2*n + 1;
                f_tmp = fabs(buf[index*number_One_Sample + m])-Avg;
                Y = fabs( f_tmp );
                Y *= 2*Y;

                Z += X + Y;
        }
        return (sqrt( ((2*Z)/(3*number_One_Sampl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