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端稳压元件的GND加稳压管什么作用?

楼主(2014-08-14):
本人菜鸟,大神勿喷,且看图,加5.1V稳压管后输出时多少呢,在此谢过各位大神~!!

网友A:
抬高输出电压。你这个按图上参数计算,理论值是输出20.1V

网友B:
把输出电圧抬升5.1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抬高输出电压。你这个按图上参数计算,理论值是输出20.1V

恩,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输出电圧抬升5.1伏

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高稳压后输出电压    15+ 稳压管电压

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上正解。如果反过来就是输出电压+正向导通电压 15+0.7

恩,谢谢!

网友:
感谢大神  学习了

网友:
抬高电压作用,78XX貌似没有7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