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X6Q lvds屏幕自动熄灭(已解决)

楼主(2014-08-14):
大神们好:
        MX6Q使用lvds输出~刚启动有4只小企鹅,过几分钟后,企鹅不见了~屏幕不亮,跑代码显示图像的时候也是一样,请问在哪设置?让屏幕一直点亮。

网友A:
看看控制你的背光的是那个io 然后去找代码,一般在arch/arm/mach-xxx里面

网友B:
echo -ne "\033[13]" > /dev/tty0

楼主:
引用 网友B:
echo -ne "\033[13]" > /dev/tty0

请问这是啥东东?要写什么进去tty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控制你的背光的是那个io 然后去找代码,一般在arch/arm/mach-xxx里面

谢谢,万用表测了下电压,显示的时候背光的那个io也为低。但是在arch/armmach-mx6的init时,设置里是高的,可能后面改了吧,看来不是背光的问题。

网友:
用万用表去测量屏背光电压,记得lcd屏背光一般是5v-9v左右的一个升压电路。或者一个三极管开关电路。

网友C:
不行就上图,大家一起看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上图,大家一起看看电路。

背光在屏亮的时候也是低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背光在屏亮的时候也是低电平~

上图吧,看看原理图这部分电路是怎么弄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啥东东?要写什么进去tty0?

你试过了吗?
还有,你确定背光没关闭吧?从LCD侧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过了吗?
还有,你确定背光没关闭吧?从LCD侧面看看。

试过了~没效果~我只有接口图~背光的那个io一直是低电平~关闭的时候从侧面看,背光确实是关闭掉了。求解释啊~~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效果~我只有接口图~背光的那个io一直是低电平~关闭的时候从侧面看,背光确实是关闭掉了。求解释 ...

那必须解决背光问题,你背光控制的是GPIO还是PWM?要查查看谁控制了。也许那个管脚被啥程序控制了,比如你的板子和参考板不一样啥的。

网友D:
建议楼主把原理图传上来 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那个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必须解决背光问题,你背光控制的是GPIO还是PWM?要查查看谁控制了。也许那个管脚被啥程序控制了,比如 ...

听你这么解释我觉得应该是PWM控制的,网上搜了,大概是这样的:这是linux的低功耗机制,我觉得一般代码正常运行的时候,应该是不断的控制背光的。但是不知道这边的驱动或应用为什么没做这样的控制。
最终解决的方法是在进入uboot,设置bootargs, consoleblank=0.这样就ok了。
网上也有直接改驱动参数的。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楼主把原理图传上来 大家一起分析分析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那个引脚

问题解决,应该是软件的问题。谢谢!

网友E:
是不是自动关闭背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自动关闭背光了?

是的。应该是应用上没做开启背光,所以它就按照kernel时候设定的时间,到了就关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应该是应用上没做开启背光,所以它就按照kernel时候设定的时间,到了就关闭。 ...

原来我们用IMX53也越到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我们用IMX53也越到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我刚开始接触飞思卡尔,希望以后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开始接触飞思卡尔,希望以后多多指教,谢谢。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