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无线串口,全双工,支持AT指令集,自动波特率

楼主(2014-08-15):
大概两个月前,我用LGT8F08A和nRF24L01+制作了无线串口模块。

传送门:《LGT版无线串口模块

因为LGT8F08A的硬件SPI和串口是引脚复用的,所以只能使用软件SPI的方式驱动nRF24L01。传输的速度受到软件SPI速度的限制。

这次将程序移植到了STM8S上,由于可以使用硬件SPI接口,所以传输速度提升了一倍:最大可以用230400的波特率来传输文件。

并且由于STM8S的FLASH有32KB,所以有额外的代码空间,可以添加自动设置串口波特率的功能。

同LGT版本的模块一样,仍然可以支持使用AT指令来设置模块的参数,包括无线功率,无线波特率,串口波特率等等。

同LGT版本的模块一样,仍然全部开源(这次能不能给条裤子穿了?

原理图:
源代码:

打样的电路板:

主要参数和功能:

1.  串口波特率从1200到230400可任意设置
2.  支持AT命令设置器件参数
3.  可自动设置串口波特率
4.  可选内部自供电和外部供电,内部电池低电压检测
5.  时分全双工传输,可同时收发数据

制作无线串口的目的,其实主要是用来作为无线Linux终端使用。无论是前一阵很红的树莓派(我的树莓派在线鱼缸传送门),还是BeagleBoneBlack之类的Linux单板机,在没有配置好网络和系统之前,无法使用ssh之类的远程登录,只能接上电视,接上键盘,在屏幕上进行操作。

电视的HDMI接口有限,频繁的插拔调换HDMI接口,相当令人麻烦。

所以我想到了使用无线串口来作为Linux终端机来使用。这也成为Linux单板机网络故障时的备用登录手段。

这样,我就可以把Linux单板机扔在房间角落,默默的运行SVN,FTP和我的个人网站,即使网络系统出现了故障,我也可以愉快的坐在沙发上,使用无线串口登录Linux排除问题。而不用再去拉扯电视机后面布满灰尘的HDMI线。

使用无线串口和screen,在Mac上登录BeagleBoneBlack,因为BBB的调试引脚没有电源引出,这时有自供电就方便许多:

按住板子上的按钮开机的话,可以进入AT命令模式,这个模式下可以设置器件的一些参数。使用“at+what?”命令可以查看系统所有的参数和可用命令。

相比较LGT版本的无线串口,STM8S版本多了自动串口波特率的功能。所谓的自动串口波特率,就是不需要手动设置串口的波特率,设备会在开机的时候检测串口输入的数据,然后自动判断出正确的通信波特率。

自动波特率适用的范围是1200bps到115200bps,使用“at+abdr=enable"命令来开启自动串口波特率。

如果自动波特率功能开启,设备上的红色和蓝色的LED会同时闪烁,表示正在等待串口数据输入。

将无线串口和USB转串口连接到一起,打开超级终端之类的串口工具上,只要胡乱敲几下键盘发送一些字符,无线串口的波特率就会自动完成匹配,很方便吧。

第一次使用STM8芯片,发现单总线调试,比起JTAG真的方便很多,板子上不用预留那么多的调试引脚,就是调试速度慢了一点,但还是可以接受的水平。

网友:
不错的样子,多少dbm?

网友A:
顶一下,我有个树莓派

网友:
好东西,帮忙顶一个!!!

网友: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U2MTk0NjI0/v.swf

网友:
非常感谢,实现了我之前想实现的效果

网友:
来一对,给过连接!

网友:
无线部分用了跳频了吗? 抗干扰怎么样?

网友:
正需要,用个加lna/pa的nRF24L01的增加点功率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SX1276/SX1278 射频芯片137MHZ_525MHZ LORA扩频技术穿透超远距离

这个片子很吊,433频段的,灵敏度-140dbm@300bps ,扩频发送的可以发射很远,不过貌似不合LZ的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一下,我有个树莓派

树莓派玩着怎么样啊,我也想买一个,但是不知道在哪里买正版的

网友:
无线模块哪家买的? 现在假货多,都不知道找哪家下手

网友:
这个不知楼主有成品吗?可否来一对。

网友:
我是来赚分的

网友(2014-09-14):
暂时用不着,先标记方便查找。
感谢分享

网友:
请问一下你这个有没有所有AT指令的详细列表?想改一些参数,不知道用什么AT指令

网友:
好,这个设计很有参考价值,谢谢LZ的无私奉献

网友:
看看,拿分走人

网友:
用在实际产品当中了吗?

网友B:
楼主很强大, 给你条裤子穿!

网友:
楼主你测试过,在没有遮挡的情况下能传输多远的可靠距离呢?

网友:
good,无线的看一看

网友:
STM8S,具体型号是哪个?

网友:
2.4G的穿透能力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有点屌,比淘宝那个RX/TX单工的10元模块强。不过他那个用STM8做了个VUSB。如果这个也做到就完美的产品了。

网友:
rf2401+也用假货么?

网友:
这个可以有,收藏了

网友:
赞楼主,做成模块,很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强大, 给你条裤子穿!

难怪你的裤子没了,是送给楼主了啊,不知楼主会不会穿丝袜

网友:
mark , 有需要时在仔细学学

网友:
感谢楼主 分享,挺不错的东西。我也打算做一个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无线串口作为调试用,一直木有时间做

网友:
自适应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不错的东西,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
mark 串口2.4g无线

网友:
很强大的感觉,一直在用是stm8,如果能用stm8再搞定usb接口就无敌了。。。

网友(2015-04-29):
mark,有空搞一个

网友:
支持撸主,收下了,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用蓝牙4.0 如何呢?

网友(2015-06-10):
好东东啊

网友:
不错,参考一下.

网友:
2401由发送切换成接收模式要多长时间?

网友(2015-08-23):
顶一个,NRF_STM8无线串口

网友(2015-09-24):
问下楼主2.4G模块哪家买的?能给下联系方式吗,谢谢

网友:
功耗怎么样?

网友(2016-07-22):
正想做个时分全双工的无线模块呢。

网友:
不错,比较牛~ 资料收下~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很好玩的样子!!!

网友:
学习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
我就想说 给个连接 我要来一对

网友C(2017-08-21):
您好,请问这个模块市场有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这个模块市场有售吗?

没有,在我的抽屉里面吃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在我的抽屉里面吃灰。

这么好用的东西吃灰可惜了,这个模块可以成对使用吧,通讯双方各使用一个这个模块,进行波特率自适应的无线传输?

网友:
我还没有给您发消息的权限,您这边方便留一个联系方式吗,邮箱也可以呀

网友(2020-08-25):
根据楼主的原理图用STM8S105K6T6画了一版本硬件,修改了下GPIO的配置,基本上通讯通了,不过还不太会用,还需要看下软件,怎么用.

对通讯还经常打出来  RF?! 先多谢楼主先,用会了我总结一个使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