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nux 看门狗重启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Dear: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现象如下:
        平台1、16m flash,linux 3.0.4;
        平台2、32m flash,除了user分区不一样之外,其他的和平台1一样;
        看门狗在平台1上跑是正常的;但在平台2上跑,看门狗复位后,串口一直在打印 0x0,系统无法起来,此时断电重启,系统正常运行。
        我试过把不跑app,在平台2上测试看门狗,现象依然。
        请问,看门狗复位和硬件复位有什么区别?这种现象是否跟uboot有关系?

网友A:
你可以关闭看门狗试试
不一定是看门狗的问题,
可能是你硬件的问题

网友B:
狗的问题是表象,建议仔细查一查硬件和软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的板子都有这个问题吗,还是只有这两块板子?如果串口一直输出,看看启动执行的代码,哪里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关闭看门狗试试
不一定是看门狗的问题,
可能是你硬件的问题

谢谢你的建议。
关掉看门狗是可以正常运行的,断电重启也能成功;但是一旦因为不喂狗而重启,就是起不来。
现在换了个方法避免了这个问题,重新做镜像,把镜像压缩成16m的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狗的问题是表象,建议仔细查一查硬件和软件,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所有的板子都有这个问题吗,还是只有这两 ...

只要是在32m的平台,这个问题是必现的,但在16m平台,就不会。
到现在我还是想不明白,32m的平台,看门狗重启后,执行地址不都是从0开始的吗?如果是uboot的问题,那为什么断电重启就ok呢? 16m的平台跟32m的平台是用同样的uboot

网友C:
串口一直在打印 0x0时系统应该未回到uboot,就是重启未生效,描述现象跟uboot应无关联
怎么fs压缩到16M就正常呢,呵呵
32M系统自身的reboot软重启命令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口一直在打印 0x0时系统应该未回到uboot,就是重启未生效,描述现象跟uboot应无关联
怎么fs压缩到16M就正 ...

用reboot命令是可以正常启动的;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看门狗重启,pc指针未能从0地址开始,但不知道怎么验证这个想法;
最开始是开发16m设备的,最近才准备换成32m的,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实在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