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入手示波器,现在纠结是进口二手的,还是国产的

楼主(2014-08-14):
如题:
        预算只有两千多,另TDS620A是否还值得入手
        还有TDS2012二手的怎么样

网友:
进口二手

网友:
国产的感觉不放心啊

网友:
南京西尔特国产的编程器就是活生生一个例子
不支持 WIN7 x64,新产品只有 2 年更新周期.
最后厂商说:给你优惠换机选择

网友:
做的产品要求不高的话,国产的也不错的,

网友A:
国产就没有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就没有好用的。

国产示波器真的伤不起,电压档选错,都会烧运放!

楼主:
确定选进口二手的了,拍下了,还没付款

楼主:
入手了TDS744A, 上午付完款了,等回来测试,兄弟们有什么建议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入手了TDS744A, 上午付完款了,等回来测试,兄弟们有什么建议的吗

有,打开看看,记得这个系列的机器内部用的贴片铝电解爱漏夜,到手确认机器无问题就先换电容吧。

网友:
744a什么价格?

网友:
楼主这个买成多少钱?

网友:
感觉还是进口的,当然不能出毛病

楼主:
2000多,买个面板破的,说是功能一切正常,我是实用派, 当然也有点怕怕,前段时间也入手一台修过的K2000,回来用的还可以,所以这次才有这个胆来收个面板破的示波器,本来差不多要确定利利谱EDS102C的,后来,刚好有看到这一台TDS744A,感觉还可以,明天就能到了,回来测试看看

网友:
嗯,期待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用了公司的RIGOL的PC连接软件,才知道什么是垃圾!那个连接软件用起来让人蛋疼,而且优盘存储也是同样让人蛋疼!还是tek吧,二手的也是非常不错的!

楼主:
中午刚收到,卖家包装不错,初期测试结果: 比我的安泰信ADS1062C好多了,我拿来测LM2596-ADJ的纹波, 示波器设定1M输入,AC耦合,5mv挡,ADS1062C基本看不清波形,都是底噪,tek可以明显看到纹波幅度,同一根探头,我买来主要是解决测纹波的问题,所以基本解决了我的问题,满意,过几天按上上面说的把电容换固态的,就放架子上服役了

楼主:
过几天有空了,发几张对比的图片,让你们参考一下
还有哪位同行手里有谱源,安泰信,利利谱的帮忙按照我上面的设定,发几张测纹波的照片上面对比一下

网友:
必须进口的,国产的真的太次了!~~~~~

网友:
我也想找个二手的tds784不知怎样,没用过。

网友B:
我有普源的,如何测?

网友:
还是进口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普源的,如何测?

测LM2596-DC-DC板子的纹波, 示波器设定,AC耦合,5mv挡或2mv挡,时基20us挡左右,看是否能看清dc-dc的开关波动(很有规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LM2596-DC-DC板子的纹波, 示波器设定,AC耦合,5mv挡或2mv挡,时基20us挡左右,看是否能看清dc-dc的开关波 ...

可惜我没有这个板子。没法测。

楼主:
或者是其它dc-dc的板子,因该也是可以测的纹波的

楼主:
如图,测试LM2596-ADJ-3.7V的纹波,TDS744A, 1M输入阻抗,2mv/div, 20us/div

网友C:
感觉利利谱EDS102C也不错~

网友:
3000块顺丰包邮,可以来一个全新的TBS1102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0多,买个面板破的,说是功能一切正常,我是实用派, 当然也有点怕怕,前段时间也入手一台修过的K2000,回来用 ...

楼主在哪里买的?方便分享下不?

楼主:
38度收的,建议还是买国产新的,通过测试(ADS1062C),跟我买的TDS744A,性能上虽然还有些相差,但大部份测试国产的足够达到要求
国产的有些还是有优势的,如,反应速度, 存储深度, TDS744A太古老了, 测试反应慢,存储太低, 波形想展开一些都不行, 只有一屏的波形,
估计现在有点优势的就是模拟前端和500M的带宽还有2000多的价格还有点吸引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38度收的,建议还是买国产新的,通过测试(ADS1062C),跟我买的TDS744A,性能上虽然还有些相差,但大部份测试国产 ...

我入手了个tds7104,性能比我现在用的示波器高太多了。只是有源探头不好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利利谱EDS102C也不错~

有一台112C的,買來不到一年旋鈕已失靈!開機有5-10分鐘不定屏幕顯示一片雜波.!

國產的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台112C的,買來不到一年旋鈕已失靈!開機有5-10分鐘不定屏幕顯示一片雜波.!

國產的還是.......{:huffy ...

额   可能我用的时间还不长

网友:
电工基本上趋向于二手

网友:
进口的会好些,除非你需要比较大的存储深度

网友:
进口的二手机器用过。还不错!

网友:
示波器尽量买进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8度收的,建议还是买国产新的,通过测试(ADS1062C),跟我买的TDS744A,性能上虽然还有些相差,但大部份测试国产 ...

这款机器虽然存储小了点,但是存储的波形还是可以展开的,好好琢磨一下说明书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示波器指标的需求吧。

网友:
一直用一台泰克TDS-210,还不错,很皮实。

网友:
还是进口的好
国产的测不出来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建议多钱些钱过段时间再买

网友:
建议进口 二手,两千多的国产真心不怎么样

网友:
果断进口二手

楼主:
入手TDS744A,感觉好老啊,不过也还好了,各功能用的还可以

网友(2014-11-13):
双十一入了个TDS220,当然是2手的,卖家送了跟原装的TEK10x探头和一根国产探头,国产的简直就没法用……

总体还满意,就是不带扩展附件挺郁闷的,还得买。

网友E:
要根据测量情况和机器参数分析,有时候看到的波形干净并不是好,而是性能不足所致。
上面图中示波器在20us时基下的采样率只有2.5M,绘制波形的点数少,采样点数少,这不是示波器好,而是采样性能无法满足全部细节,不能及时反应出真实情况,2.5M采样和500M采样得到的细节是完全不同的。假定4个点连接起来可以组成方波,3个点就只能是三角波了,如果只有2个点就变成了一条直线,这个细节就丢失了

真要如实反应被测情况,应该找泰克DPO2000或以上机型,打开到最大存储深度,以足够的采样点来测试
也许真实的测量情况反馈到示波器上效果会比较乱,但有时事实就是这样的。数字示波器有平均和高分辨率功能,可以方便使用者观测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入手了个tds7104,性能比我现在用的示波器高太多了。只是有源探头不好配 ...

tds7104  价格不便宜吧? 不知道您在哪里收的?
不了解哪里有好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根据测量情况和机器参数分析,有时候看到的波形干净并不是好,而是性能不足所致。
上面图中示波器在20us ...

上图:示波器在20us时基下的采样率只有2.5M,是输入的10倍带宽,足够绘制波形的了,上图就是真实的反应我想得到的波形

网友:
国产的不放心,果断入手泰克、安捷伦之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F:
tds7104  价格不便宜吧? 不知道您在哪里收的?
不了解哪里有好货啊

写错了,哈哈,是TDS5104,接近10000.性能比我手上以前用的DS1052E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口水呀,我也在用1052,操作速度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写错了,哈哈,是TDS5104,接近10000.性能比我手上以前用的DS1052E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

这等神器 估计跟我无缘了,口水直流可惜口袋没米( ⊙ o ⊙ )啊!
想法淘个  两千左右的用用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不知道前辈 在哪里淘的?有没有比较好的推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等神器 估计跟我无缘了,口水直流可惜口袋没米( ⊙ o ⊙ )啊!
想法淘个  两千左右的用用对 ...

我在38hot守的。有些宝贝,也有些垃圾,要有钓鱼一样的心态,不能操之过急。
前两天看见有台DPO7254,也只能流口水而已。虽然已经比全新的便宜了很多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38hot守的。有些宝贝,也有些垃圾,要有钓鱼一样的心态,不能操之过急。
前两天看见有台DPO7254,也 ...

我等菜鸟最怕花高价结果买回来一台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