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自己拼的板子需要加钱吗?

楼主(2014-08-14):
这样自己拼的板子需要加钱吗?
长宽小于5cm

网友:
中间keepout了,如果中间不切的话,不加钱,切成你这样要加钱

网友:
会加好多钱。你的邮票孔还要加

网友:
JLC 拼板不享受特价板优惠

网友:
话说你的这个地过孔为啥不盖油呢

网友:
半孔工艺要贵好多,而且连接处那么细窄,估计也是很难做出来的

网友:
分开三片做吧.....也就150!

网友:
哦,好像三片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要这样拼哟??
如果在JLC做,你这样搞法比单片的更贵!

网友A:
拼板费:与是否由自己提供的拼板文件没有关系;也与同线路的板子拼板连片V-CUT出货也没有关系。虽名叫拼板费,其主要指不同文件(不同线路的板子)放在一个订单中打样的机耗工程费等,其实很多时候不同线路的板子分开下单还划算些。

楼主如果是同样的文件,一个打30PCS就可以了(单片出货),为何要拼成这样?这样拼的不行,连接位太细,易锣断连接位。

如果上图中3片只是完全相同的同一种线路,您一定要拼板出货的话,可以这样来拼文件(见下图):
普通的板单片尺寸均在2CM以上,拼后尺寸均在8CM以上,至少做5大片;打样的话,能帮拼板V-CUT出货。
您这个是半孔工艺板有些特殊(不知尺寸是否合适),具体以专门报价的同事审核为准;您自己拼的时候,若是遇到要锣半孔的地方,板间需加2MM的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拼板费:与是否由自己提供的拼板文件没有关系;也与同线路的板子拼板连片V-CUT出货也没有关系。虽名叫拼板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现在我的问题是,1.5*4.9cm的板子,每张样板上放12块,小于10*10cm,打样10块,需要帮忙V割,现在审核结果却是104元,什么原因?

网友:
不划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的问题是,1.5*4.9cm的板子,每张样板上放12块,小于10*10cm,打样10块,需要帮忙V割,现在审核结果 ...

您的这个情况是:特价尺寸内的特殊情况,特价板的要求是:边长在10CM内,且数量在10PCS内;

您的板子2*3拼板一个大片(SET)里放12个小片(PCS),做10大片,共120PCS了;您能做120个产品了,不是10个样品了,所以不是50元的特价板了.

板子的尺寸,小片数量,工艺情况,款式个数,出货方式等都对价格有影响。

虽然尺寸还在10CM内,但数量超过10PCS了,所以需要正常收费了(工程费+板费+菲林费等),不再是象征性的收取点工程费了。

拼板有各类不同的情况,在前面某些拼板的贴子里复过几回了。

不明白的地方,请联系系统里左上角您对应客服,谢谢。

补充:像14楼那样处理:板子只画大外形,大外形里没有小外形(把小外形即V-CUT线全放到丝印层),板间没有邮票孔或长槽;板厂按一款整板做,不帮分板,客收到板后,自己想办法切开的话。确实可当特价板计价。

网友B:
好的,谢谢解答。现在这个按照50元做的,不需要jlc帮着V切,回来自己V切就行,我已经做了一个V切工具,这10个板子切好十分钟吧,比厂家的V切后切口还整齐,呵呵,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解答。现在这个按照50元做的,不需要jlc帮着V切,回来自己V切就行,我已经做了一个V切工具,这10 ...

啥工具?diy的?

网友B:
当然是DIY的,很简单,我在等样板到会调试一下,再发布,如果有需要的,付我快递费送一些给阿莫论坛兄弟们,运费很接地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DIY的,很简单,我在等样板到会调试一下,再发布,如果有需要的,付我快递费送一些给阿莫论坛兄弟们 ...

预定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DIY的,很简单,我在等样板到会调试一下,再发布,如果有需要的,付我快递费送一些给阿莫论坛兄弟们 ...

能先上个图吗?可以的话,我也非常有兴趣哈

网友(2014-09-17):
蓝牙模块板啊?

网友:
多拼板去SYJ或者HQPCB做都有免费V-CUT,JLC不给而已

网友:
发个图片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DIY的,很简单,我在等样板到会调试一下,再发布,如果有需要的,付我快递费送一些给阿莫论坛兄弟们 ...

对这个有兴趣,上个图吧

网友:
应该算拼版吧

网友:
要切的话肯定要加钱,具体可以问下jlc

网友:
求教半孔如何画出来的

网友:
额 看起来像esp8266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解答。现在这个按照50元做的,不需要jlc帮着V切,回来自己V切就行,我已经做了一个V切工具,这10 ...

请问你板子是怎么切的,学习一下好省钱

网友C:
想知道楼主后来怎么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楼主后来怎么拼的

没有拼~~~

网友:
肯定要加钱

网友:
不如让加工厂帮你拼下板,好过这样拼,,

网友:
工厂拼板后,能给文件吗?smt的时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