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MSP430F5438A+MPU6050+HMC5883L四轴飞控板姿态解算源码和原理图

楼主(2014-08-14):
参加TI杯A题的小伙伴有福喽~附件在下面

原理图说明:
1、主控MCU采用MSP430F5438A;
2、采用25MHZ外部晶振;
3、加速度计和陀螺仪采用MPU6050;
4、磁力计采用HMC5883L;
5、添加了四个LED灯,两个按键和一个蜂鸣器;
6、集成了CP2102 USB转TTL芯片;
7、支持BSL/SBW/JTAG下载,BSL用串口下载就行,但是不能仿真~

代码说明:
1、目前基于IAR6.1版本,但是出于最新版本没法破解,打算用回低版本的;
2、采用模拟IIC读取MPU6050和HMC5883L,还是模拟的用着顺手;
3、主频25MHZ,3ms姿态解算周期,应该够用了;
4、姿态解算用的是四元数算法,串口发送;
5、还没有添加电机控制部分,以后会不断更新;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岂能不顶!

网友A:
感谢分享。  不过我们已经用K6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不过我们已经用K60了

你们允许用飞思卡尔的?这么好!

网友:
楼主,板子画的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允许用飞思卡尔的?这么好!

我们浙江省的,,只是推荐使用TI的芯片

网友:
没玩过430,无从下手

楼主:
可以学习用喽

网友:
楼主紫色PCB在哪家做的???能否给予下信息。。。谢谢先。

网友B:
为什么要用cp2102?难道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cp2102?难道比较好用?

挺好用的,QFN体积也小,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用cp2102?难道比较好用?

我觉得反正比PL2303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反正比PL2303好用!

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挺好用的,QFN体积也小,性价比比较高

都差不多,可能这个用着感觉比较好

网友D:
楼主你那成品板卖么???自己搞来不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那成品板卖么???自己搞来不及了。。。。

淘宝搜索“TI飞控”

网友:
楼楼。开源下PCB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搜索“TI飞控”

好坏,,,,

网友:
楼主开源吧,支持开源

网友(2014-10-03):
楼主 电机和接收机部分开源不?

网友:
开源MSP430F5438A+MPU6050+HMC5883L四轴飞控板姿态解算源码和原理图,全程关注ing

网友(2014-11-03):
对程序部分很感兴趣,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开源 MSP430F5438A MPU6050 HMC5883L 四轴飞控板

网友:
好东西    正研究5883呢    谢谢分享~~~~~

网友(2014-12-24):
430的做的,难道是电设时候做的吗?

网友(2016-01-31):
楼主你好。请教一个问题,你用四元数得到pitch roll yaw轴倾角,但是yaw 不准,你是怎么融合的hmc5883的数据的。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得到更准的角速度,如何做算法?

网友:
还用了三个ldo,用个功率大些的不就行了

网友(2017-06-23):
這樣很齊,很有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