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30 读flash地址会死机,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楼主(2014-08-14):
#define FLASH_USER_START_ADDR   ((uint32_t)0x08006000)

void main(void)
{
        FLASH_Unlock();
        FLASH_ClearFlag(FLASH_FLAG_EOP | FLASH_FLAG_PGERR | FLASH_FLAG_WRPERR);
        if (FLASH_ErasePage(FLASH_USER_START_ADDR)!= FLASH_COMPLETE)
       {
                   /* Error occurred while sector erase.
                    User can add here some code to deal with this error  */
                  while (1)
                        {
                }
       }
        FLASH_ProgramWord(FLASH_USER_START_ADDR, 1000);//向地址写入1000

        FLASH_Lock();
        while(1)
        {
                Data = *(__IO uint32_t *)FLASH_USER_START_ADDR;//读取地址  就会死机

        }

}

如果使用Data = *(__IO uint16_t *)FLASH_USER_START_ADDR;就会死机 ,但是只能读取1000的低八位数据。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有人遇到没有

网友A:
读的时候,也需要unlock不?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的时候,也需要unlock不?

不需要的

网友:
我一般是按字节读的,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关所有中断,再读写,可以看看  RWW相关。

网友B:
没看清楚你想表达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清楚你想表达什么

如果使用Data = *(__IO uint16_t *)FLASH_USER_START_ADDR;就不会死机 ,但是只能读取1000的低八位数据。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2016-03-21):
lz,你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呀,我现在也遇到了

网友(2016-05-20):
引用 楼主:
如果使用Data = *(__IO uint16_t *)FLASH_USER_START_ADDR;就不会死机 ,但是只能读取1000的低八位数据。 ...

请问楼主搞明白了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Data的数据类型是什么?
试试延时2ms

网友:
Address = FLASH_USER_START_ADDR;                //flash 开始位
    *p_flash = *(__IO struct stu_flash_data *)Address;

我是这样读的,这个数据结构有几十个字节长度,就这样一句强制类型转换就全读取了,也没发现有问题。

网友(2018-12-25):
注意地址不能是奇數地址
0x08002001,0x08002003
只能是偶數地址
0x08002000,0x08002002

他一讀就是16bits
寫入也是
不這樣就死給你看